[求助帖] minipix 定点漂移绕圈,实在搞不定了,求助大神

楼主(2020-10-12):
首先说明下,这个飞机原本是好的,定点又稳又准,无任何问题的。

配置260机架,2206,6寸,40A四合一,MINIPIX,GPS(TS100/SE100)贴机架上面,4000MAH 3S下置,图传等其他设备为避免干扰全部拆除了。

故障:

1,由于GPS线断了,换了个GPS,SE100,其他都没动,所有结构电路都没动过。
2,而后就开始出现视频的绕圈漂移了,就是围绕定位点在转圈漂移,北两下调整,西两下,南两下,东两下,很明显的围绕中心在画圈。
3,GPS架高,所有设备拆除,固件冲刷,恢复默认值重值,校准多次,起飞点校准,遥控器配置更换为历史备份的,所有都试验过都 没用。TS100/SE100更换了故障依旧
4,定高,自稳等其他模式均正常。
5,PID用的是原来调参好的,定高自稳都正常,而且悬停PID就是默认的1,即便P修改为0.5、1.5之类也没有什么用
6,地面站确认POSHOLD,也试验过留待模式,一样问题。SE100,12星,HPOD 0.8。换了几个地方飞都一样。

只能求助大家了,原本根本不绕圈,定点就是定的很死的

这是原来的定点视频,很稳定

现在的定点视频正在上传

PID参数:
这个PID是原本很稳定的那个视频上带下来的,没动过。现在飞也很稳(毕竟机架都没动),就是切定点时不行

网友A:
考虑到环境因素没有?
比如:风向、风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到环境因素没有?
比如:风向、风速

不是环境原因,我换了三个地方,间隔5公里,都有这个问题,基本没风。

主要是看视频,他修正的力度太大了,很明显的是东南西北各几下调整,围绕中心点在修正,并且越来越大的圈,像喝醉酒一样,晃啊晃。原来根本不是这样的,定点就是定钉子,纹丝不动

网友B:
换GPS,肯定是GPS不行

网友C:
你这不是调到自动调参模式了吧,说的各个轴都会来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GPS,肯定是GPS不行

换了呀,刚买的新的SE100。搜星12星,如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不是调到自动调参模式了吧,说的各个轴都会来几下

不是,地面站观看是POSHOLD,留待都试过,一样。 我装了数传看的。绝对不是调参模式。况且定高切的定点,定高时稳的很。

另外他这个明显是围绕中心在调整,但是为啥要做这么大一个圈不知道

网友:
指南针的问题

网友D:
指南针只保留一个,并且是外部指南针
如果没问题了记得回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指南针只保留一个,并且是外部指南针
如果没问题了记得回复一下

这个我是保留了外部安装的指南针。内部的没勾。勾和没勾都试验过,都一个样。校准用的严格模式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指南针只保留一个,并且是外部指南针
如果没问题了记得回复一下

另外说两个奇怪的问题:

1,校准后,X,Y,Z三轴数据都是100(正负都有)左右。但是我的GPS是在飞控正上方1CM左右的位置的。为啥XYZ的数字都是100左右?这个正常吗,图稍后上

2,诡异问题,当我把乐迪固件换刷了开源固件后,方位NONE,校准GPS,校准后方位自动变成YAW90。但是我的确是飞控和GPS方位都朝前啊。这个无法理解!

楼主:
可是我换了一个新的GPS也是一样的问题。。。。校准那里选了外部安装,第二指南针也没选内部的。校准用严格模式通过。

网友E:
找出旧GPS,重新焊好接线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出旧GPS,重新焊好接线使用。

明天试试,请问为啥这么说呢,是这个se100不支持minipix吗
来自微站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明天试试,请问为啥这么说呢,是这个se100不支持minipix吗

故障的现象和原因千奇百怪,维修的基本思路通过替换不同原件来排查损坏的原件。你这其他所有的硬件、软件、参数都没有改变,只有GPS换新的了。最简单的思路就是换回原有GPS或再换一个新的GPS(成本高Pass)试试。
如果故障依旧,能把GPS炸断线,说明撞击力度不小,就需要检查飞控的罗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故障的现象和原因千奇百怪,维修的基本思路通过替换不同原件来排查损坏的原件。你这其他所有的硬件、软件 ...

可问题是就是原来的线接好后也有这个绕圈问题,我才买了新gps,并且我并没有使用第二罗盘啊,就是内置的,只用了罗盘一外置安装
来自微站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问题是就是原来的线接好后也有这个绕圈问题,我才买了新gps,并且我并没有使用第二罗盘啊,就是内置的 ...

去掉全部外设,然后检查飞控各传感器健康值(是这么说吗?),再逐渐增加外设,直至出现报错。我飞固定翼的,而且用的是闭源商品飞控。仅从故障排除方面提供思路。

网友:
整机打散,保养一下,重新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掉全部外设,然后检查飞控各传感器健康值(是这么说吗?),再逐渐增加外设,直至出现报错。我飞固定翼 ...

问题来了,换装老gps,问题消失!!! 难道真的是新买的gps是坏的??这种情况像吗?
来自微站

网友F(2020-12-06):
可能新GPS的协议或时钟频率都升级了!可以更新飞控固件试试!

网友G:
现在硬件质量良莠不齐,排除故障时得有限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