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路大神!

楼主(2020-10-12):
sto23稳压芯片me6026和6029的区别!两个可以相互代替不

网友A:
楼主的型号没查到,查到ME6206、ME6209,二者引脚相同,参数差不多,应该是可以代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型号没查到,查到ME6206、ME6209,二者引脚相同,参数差不多,应该是可以代替的。

多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