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黑羊报警

楼主(2020-10-12):
问题描述:我的是大黑羊lite版,动态功率为关闭状态,功率开了100mw,接收机是nano接收机,出现过好几次这种情况(如下图所示),我翻译了一下大体意思是信号电平过高,请问各位这是什么情况导致的?对发射机和接收机有害吗?应如何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A:
接收机天线离高频头过近

网友B:
信号太强,如果你持续保持接收机和发射机天线太近,会导致系统损坏。

直译如此。

网友:
经常的事儿,过近就这样,无所谓

网友C:
因为你飞机上电时候离遥控太近,你要不想出这个报警,就把遥控放远点再去上电

网友D:
平时100mw都用不上,太近了自然就报警了。平时开25mw,要飞山飞海的了在上100mw,要拉锯的话再往大开。穿越机平时也就1km以内转悠,用不了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平时100mw都用不上,太近了自然就报警了。平时开25mw,要飞山飞海的了在上100mw,要拉锯的话再往大开。穿越 ...

就需要你这样的回答,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你飞机上电时候离遥控太近,你要不想出这个报警,就把遥控放远点再去上电

了解,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太强,如果你持续保持接收机和发射机天线太近,会导致系统损坏。

直译如此。

ok,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天线离高频头过近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