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厘米翼展的KT苏27 能不能装2814马达啊?

楼主(2020-10-12):
75厘米翼展的KT苏27   能不能装2814马达啊?75厘米翼展的KT苏27   能不能装2814马达啊?75厘米翼展的KT苏27   能不能装2814马达啊?

网友A:
,为啥不试试呢,2814一般100g左右,外转无刷电机的拉力保守估计一般为自重的10-15倍,常规配置的这个规格的su27用2212,而2814大概也就比2212重50g多,整机下来往大了算也就600g,而你将有全油1500g左右的推力,力大砖飞

网友:
弄了半天你是这个翼展,上2216就可以了,如果是板机,2212都行,慢速选择1400,高速选择2000以上KV,螺旋桨慢速配8寸,高速配6寸,电池配3S  1500到2200,请高手指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试试呢,2814一般100g左右,外转无刷电机的拉力保守估计一般为自重的10-15倍,常规配置的这个规格 ...

这套配置怕是要解体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套配置怕是要解体的节奏

楼主前几天问了su27板机图纸,板机嘛,2212动力也就500g不到,我给他留了七八十克加强,做到六百克

网友:
装是可以,但是桨最大就八寸,发挥不了电机性能,得不偿失嘛

网友:
上2216电机和4s电池也足够了

楼主:
准备  用  2212都行,慢速选择1400,高速选择2000以上KV,螺旋桨慢速配8寸,高速配6寸,电池配3S  1500到2200,

网友:
当然没有问题了,2820都可以,何况2814。动力充足没问题,又不是动力不足。

网友:
怕你电池带不动,电机大了,电池要跟着大,没问图,一定可以飞。不过20多能解决的问题,要100多来玩,确定nd没毛病!

网友:
放大1.3倍用8寸,重心合适的话很好飞。

网友(2022-02-24):
我用的2212配8寸桨,3S的1300电池

网友:
2212  1400kv

网友:
我想问下我自制像真机苏27可以用螺旋桨吗,之前我一直想的用双64函道,但是后面快做好了发现太丑了,于是我寻思着浪费函道(新函道),我就想着用螺旋桨,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各位大神可以用螺旋桨吗?如果可以要用多大的,是前拉还是腰推,求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