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机大仰角教程请教

楼主(2020-10-12):
一直掌握不了涵道机大仰角,一拉杆,机子就攀升,而不是保持仰角平飞,请问下各位,使用大仰角减速降落,或者低空通场,大致是个怎样的操作?

网友:
配合好油门和拉杆的大小 精细控制

网友:
也分机型

网友:
正常平飞
轻轻拉杆,飞机会抬头上升
收油门,飞机会抬着头,同时下降高度,此时用油门控制高度
持续拉杆,控制高度,就可以了
相当于在更大升力系数和更低速度下实现平衡

网友A:
我觉得类似于三角翼布局的机型应该更好飞出这个动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类似于三角翼布局的机型应该更好飞出这个动作吧.

三角翼形的常规布局也容易飞出来,比如F16 F22什么的。看过F18真机的High Alpha可以做到30度以上的持续大迎角飞行。

不过无尾三角翼布局和鸭翼布局的更容易些。

其实想进入High Alpha的状态很容易,就是拉杆的时候舍得收油,逐渐寻找迎角升力与动力分量对抗重力的临界点;想改出的时候就加大油门并俯冲。

刚开始练的时候先在高空练习,收油收过了也有足够的高度改出失速。

网友:
油门稳住,就是要慢,比失速速度大一点,机型不同效果不一样,要边飞边摸索那个杆位。

网友:
油门和升降舵的精细配合,手感是要练出来的。

楼主:
谢谢各位,昨晚在aeroflight上用mig29练习,有了一些感觉

网友:
印象中,大仰角飞的涵道机是不是都带边条的?或者前缘后掠角很大?

网友:
试试歼十,这种鸭翼布局的飞机大仰角低速飞行很容易。有时候不用刻意去练,飞久了就自然出现了。

网友:
速度太快了,而且看机型,大后掠翼、三角翼的机型容易做,比如F16、幻影2000之类的

网友:
升降舵控制速度,油门控制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