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仿制小飞机,很稳

楼主(2020-10-12):
仿照打佬的帖子制作的小飞机,先是上380ma的电池,抬头太厉害了,回去换了个600的,得起来贼稳,不过有一个问题,飞的过程中偶尔会信号中断,1秒后马上又好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天线方向不对,用的富斯i6和伟力949的板子,求解

https://b23.tv/crwhLS
这个是飞行视频

楼主:
用的是8520减速组

楼主:
调试了好多次了,遥控器电压没问题,电池也没问题,天线也调了好多次,还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就是偶尔接收不稳定

网友:
可以检查一下电线有没有接触不良或者外皮完好里面铜丝断了

网友A:
1,其他接收机会不会?是不是遥控器的问题。
2.换根粗电源线试试,以前我有一块911接收,用细的电源线就会出现带不动8520而断控的问题。后来换了根粗的电源线就没再出现断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其他接收机会不会?是不是遥控器的问题。
2.换根粗电源线试试,以前我有一块911接收,用细的电源线就会 ...

同感,也可能电池性能下降了压降太多

网友:
2.4属于跳频连接,遇到干扰有自动跳频寻找最佳频点的特性,检查一下是否飞行地有干扰(换其他地方试试看),如果排除第一种可能,估计是不是接收机接收模块或者遥控器发射模块有损坏了,换接收机或换一下高频头测试一下不难找出问题来。

网友B:
接收板上加个电容.

网友C:
可以共享下图纸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共享下图纸么

gosong大佬的帖子,我比照这他的尺寸画的,切割垫上能看出来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其他接收机会不会?是不是遥控器的问题。
2.换根粗电源线试试,以前我有一块911接收,用细的电源线就会 ...

电源线挺粗的,我只有这一个接收,会不会跟遥控距离有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板上加个电容.

接什么型号的电容呢,应该接在哪个地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线挺粗的,我只有这一个接收,会不会跟遥控距离有关系呢

电容用100uf 16v的试试。我用949经常飞范围100米左右,没出现过问题,用的控是D7e,听说有效距离在200米左右。你的接收机天线是自己焊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用100uf 16v的试试。我用949经常飞范围100米左右,没出现过问题,用的控是D7e,听说有效距离在200米左 ...

不是,买回来就是焊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买回来就是焊好的

那故障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买回来就是焊好的

应该是接收机供电问题,楼主试一下把飞机拿在手上,开最大油门并快速摇舵机会不会再现这个问题。这种小电池遇到负载过大时电压掉得厉害,接收器会重启。这种问题可以在接收机的空余通道的+、-极接个电容改善。

网友:
1s电还是有点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接收机供电问题,楼主试一下把飞机拿在手上,开最大油门并快速摇舵机会不会再现这个问题。这种小电 ...

这个办法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