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YI思翼科技FT24 15公里级遥控器 测评报告(最终测试距离13450米)

楼主(2020-10-12):
SIYI思翼科技FT24 15公里级遥控器 测评报告

各位5IMX的模友好,我是论坛特约测评员abing112112。
相信大家都度过了一个充实欢愉的中秋、国庆双节,携家人带上心爱的模型外出游玩,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也和大家一样,相约一帮好友前往户外进行了3天的航模活动,并且完成了一款今年刚刚上市的远距离遥控器的初步测试---“SIYI思翼科技FT24 15公里级遥控器” 测评报告。
前言
提起思翼科技公司,估计很多普通模友会感到比较陌生,并不熟悉其产品。的确,从公开的资料看思翼科技公司是专注于无人机遥控图传数据链路系统的科技研发企业,公司旗下产品多为植保机遥控图传数据链路系统。
用于普通航模使用的航模产品,目前就只有2款遥控器:
X32 16通道彩屏多功能遥控器

FT24 15公里级遥控器

这次测评的便是这款刚推出的“SIYI思翼科技FT24 15公里级遥控器”。
我们先看看厂家给出的一些产品技术特点和性能参数

   宣传15公里的超视距遥控距离

   可以拓展多款标准化高频头

   人性化的交互体验

   中文界面中文语音播报

   无线升级、数据回传、一控多机、遥控接力、PC调参、USB模拟器

   32位处理器、反应灵敏、数据存储互动

   标准版、迷你版2款接收机,均带数据回传

   广告不错,我们还是看看实际情况吧。

第一篇 外观篇
我们再来看看FT24的开箱照

简约而不失大气
开箱后全套设备包含:FT24遥控器、FR标准接收机、USB数据线、数据回传线、电压回传线、18650电池及出厂检测标签。
点赞1:遥控器自带2个大容量的18650平头锂电池,要知道大多数千元级的遥控器都是不送电池的。

从做工看全塑料机壳,材料上并无特殊。大小上也是中规中矩,属于标准遥控器那种大小范围。只是因为预留了高频头插口,机身略显厚了一点,但是也是在可以接受范围内。
说明书是电子版,有详尽版和快速入门版。下载地址为思翼科技公司网站

我们再来看一下FT24遥控器的一些细节

虽然外壳是塑料的,但是开模极为工整,摸起来平滑顺畅。颜色搭配也为合理无违和感

   遥控器底部是SD卡和USB数据线插口
   点赞2:遥控器可以插SD卡,输入自定义语音模块等数据。这个功能目前还测试,是个亲民的功能。

除开左右十字盘,油门、方向、副翼、升降4个通道外,遥控器给出了6个拨档开关(5个3段开关SA、SB、SC、SD、SE,1个复位拨档开关SF),2个旋钮开关LD和RD,以方便操控者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来设置辅助开关位置,或者根据模型需求来设置需要的辅助开关类型。
点赞3:FT24同样具备自主定义各通道的功能。根据需要自主设置通道名称和对应的摇杆或开关。这个功能目前我在天地飞ET系列上面有体会,非常实用。

第二篇 内外对比篇
俗话说的好:没有对比没有伤害,要看清楚这款遥控器的性能还是需要有参照对比的。另外,加之试飞对比的需要,也需要找一款性能相近的遥控器来做对比。
最后,我选定了试飞手张老师的睿思凯X7遥控器作为对比遥控器。

两款遥控器在功能上和拓展性上相对接近。但是,X7的价格要毕FT24高出100多,更不要说如果配上R9M高频头的价格。而FT24,如果真正如宣传那样在650元价格上,拥有15公里的遥控距离,那真的是千值万值。

第一节 外观、扩展、操作系统对比

从外观上看,FT24比X7高一些,而X7要宽一些,厚度基本相同,但都是相比传统遥控器要厚出2厘米,原因是预留了高频头的安装位置。
槽点1:但是从选用材料和做工手感上,X7明显要略胜一筹。特别是机壳背后的防滑手握处,手感舒适且防滑强于FT24。

睿思凯X7使用的是R9M高频头,工作频段900HZ,有4挡功率可选。属于目前远距离航拍玩家主流选择

   2款遥控器的高频头仓

   FT24安装R9M高频头,只需要在系统里设置即可。同样市面上主流通用的黑羊之类的高频头都可以安装。

    糟点2:FT24的高频头仓尺寸上有稍微偏差,安装容易取下时却十分卡,需要借助工具在收缩卡口处撬一下,方能取下。

    这几个页面是两款遥控器的操作界面,X7是英文操作界面,而FT24是彩色中文。
   点赞4:就这个彩色中文界面,就值得点赞。按键大小合适,触发灵敏。

第二节 拆机看内胆再做对比
说实话收到测评任务时我就一直假想,这款遥控器号称15公里遥控距离,那么从外观上看并没有特殊之处。那么要达到这个遥控距离,肯定在遥控器内部有个信号放大器或者内置高频头。直到拿到遥控器,发现遥控器有高频头扩展插口,那么就只能是内置信号放大器之类的原件了。
要验证,只有拆开。拆,拆,拆,没说的。

拆开遥控器背板只需卸下背面4颗螺丝。但是不能全部取下,背板上有2组线束。1组是电源线,1组是高频头排线。取下电源线简单些,拔下即可。取下高频头排线则需要注意了,排线插头上有卡扣,需要用小工具拨动松开,方能取下排线,否者是无法取下的。

这里对比下X7和FT24的内胆。感觉上X7内胆要丰富一些,主要是FT24把高频头电控板放在了背板上,并没有集成装在一起。
点赞5:FT24的电控板要合理一点,将高频头电板装在背板上用排线链接,这样留出了足够空间,保证散热和干扰。

看下摇杆系统,非常给力,4颗轴承手感顺滑。压力阻尼也很有力,个人手感喜欢重一点,收紧后感觉很好。更换左右手,也很简单和普通遥控器一般操作。
这里不得不想起了前年评测的一款加速创新X9遥控器,那款遥控器有个专利就是不需要拆开面板,在正面面板上有2个开关直接拨动,就能完成左右手互换和阻尼调整。要是这个专利能够普及该是多亲民。

最后这张是X7的摇杆系统,2根压片,同样也是4颗轴承。

   遥控器处理器芯片,ARM32位处理器。板上有FT24标识及板子名称和出厂时间。

这就是FT24的2.4G遥控信号发射板,芯片上标识打磨掉了。可喜的是,发射模块是双天线模块,可以加装一根信号线。FT24的信号发射模块布局在遥控器左下位。我个人对电子模块不是很懂,但是和几位老飞手讨论后,认为这块板子应该带有信号放大功能,不然实难做到15公里的遥控距离。
在于思翼科技工作人员沟通中得知,RF上是有PA的但是功率并不大,23dbm,200mw一下。如果真是这样,能做到15公里,的确不错。

这是X7的信号发射模块,布局在遥控器正上方。X7的遥控信号板和其它功能板子一起集成在一起的。
通过拆机观摩内胆布局和信号模块,再次对厂家宣传的15公里遥控距离感到十分好奇。看来只有通过飞行实测了。
另外通过一些细节也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差别

槽点3:首先看安装螺丝,X7使用的铝合金螺丝,用磁性螺丝刀无法吸住。而FT24的所有安装螺丝都是普通铁质螺丝未做消磁处理。

   X7的震动电机
   槽点4:FT24有语音报警,但是没有震动提示。这一点,在户外实际操控中还是蛮重要的。
   X7使用的是扎带约束线束,显得较为工整。
槽点5:FT24的线束都是用热熔胶和704硅胶粘接在壁板上的。且点胶随意。遥控十字盘上也有,我先还以为是大意滴落的,剥开一看,原来是覆盖转动轴的。

   标准的FR接收机。同样螺丝未做消磁处理。但是功能还是很强大。

   具备动力电压和接收电压实时检测回传功能;

   具备接收机串口可与飞控串口连接,用遥控器蓝牙功能可以增加数传功能;
   具备16通道S.BUS、8通道PWM、8通道PPM功能;
   具备USB升级及遥控器无线升级功能。

对比拆机测评到此为止,下一步就是飞行实测了。
请看下一篇,实测飞行篇。

楼主:
第三篇 户外飞行测试篇

第一节 国庆节某水库拉距试飞
国庆8天假期正是户外试飞的好机会,拉上试飞手张兄和几位模友前往某水库。本来我们原计划是玩船的,现在增加了测试遥控器的任务,也就顺路一起做了。
10月4日,下午2点我们到达水库,首先我们在水库边的高地上, 寻觅了一块篮球场大小的平地作为起飞场。天公不作美,一直小雨绵绵,我们一边调试设备,一边等待天空放晴。一直等到3点左右,水库上空雨水倒是停了,但是四周还是乌云密布,唯一东南方向天空要明亮一些。再次为我们的拉距测试,带来一丝担忧。

这次测试试飞非常感谢成都航模群的张兄,鼎力相助!他提供了一架飞翼作为测试平台,参数设备如下:
飞翼AR Wing,翼展800mm,2206电机kv2600,5寸桨,30A电调,司南SN-L飞控,松下18650 3S2P电池。
我们的飞行计划是分2组进行:
第一组使用FT24进行,以水库为起点寻找到云层突破口,进行10公里的拉距飞行,如果能够达到10公里的遥控距离,我觉得已经非常不错了。
第二组使用睿思凯X7带R9M高频头使用100毫瓦功率,进行拉距飞行,同样在10公里距离上判别信号强弱,操作的手感等参数。

下午3时左右,水库所在天空放晴,毫无犹豫立马升空,盘旋一周后,在东南方向找到一个突破口,熬不犹豫一头扎了进去。
但是好景不长,从1500米开始就进入了雨云层,镜头不断被雨水模糊,从2800米距离开始遥控器就开始语音报警,信号微弱。最终在3389米的距离上,遥控器失去信号,飞控启动自动返航。

随后,我们换上睿思凯X7,附带R9M高频头进行测试,R9M高频头发射功率100毫瓦。
同样在不到4公里的距离上失去信号,触发自动返航。

试飞视频:

随后,我们所在的水库上空又开始下起了小雨,测试只能中断。从这次试飞测试,我们得出共同的结论是:
由于天气原因或者在我们选择的飞行方向上存在某种干扰源,导致了FT24和加装了高频头的X7都未能突破4公里距离,所以需要另外更换场地来重新测试FT24的15公里遥控距离。
另外,在与思翼科技工作人员和几位资深飞手沟通后,我们觉得在无干扰和天气良好情况下,FT24的有效遥控距离应该在10公里左右,15公里肯定极限了不一定每次都能达到这个目标。但是在相对理想的飞行环境下,能够平均达到10公里,就是稳定的表现。
所以,敬请关注近期第二次的试飞测试。
第二节 10月11日上午户外平原第二次试飞
10月11日周日,趁着天空放晴,我们一行立即驱车前往40公里外的平原地区。在空旷的田野上做好试飞准备。

这次试飞依然是张兄作为飞手,载机为飞翼AR Wing,翼展800mm,2206电机kv2600,5寸桨,30A电调,司南SN-L飞控,松下18650 3S2P电池。

  我们的飞行计划依然是分2组进行:
第一组使用FT24进行,以田野为起点向北山区飞行。飞行空度控制在500米的安全高度。
飞行距离,依然是进行10公里的拉距飞行,如果能够达到10公里的遥控距离,则视为测试通过。

出发太捉急,忘了拿挂带,张兄灵机一动,挂在衣服掉绳上,这样也行!

拉距开始

1500米
3373米
5056米
8012米
10000米
13131米
13450米
13450米!13450米!13450米!
FT24遥控器最终在13450米失去信号进入自动返航模式!测试通过!

FT24遥控飞行视频

第二组使用睿思凯X7带R9M高频头进行拉距飞行,同样以田野为起点向北山区飞行。飞行空度控制在500米的安全高度。R9M高频头发射功率100毫瓦。

  拉距开始
  5576米
10033米
13208米
13208米!13208米!13208米!
睿思凯X7搭载R9M高频头在100毫瓦功率下。最终在13208米失去信号进入自动返航模式!测试通过!

睿思凯X7搭载R9M高频头遥控器飞行视频

楼主:
补充视频连接
1、10月4日飞行视频

2、10月11日 FT24 遥控飞行视频

3、10月11日睿思凯X7 遥控飞行视频

楼主:
第四篇 结论建议篇

通过2次的试飞,我初步得出结论是:
厂家宣称的15公里遥控距离,实测达到了13公里,与我们的预想一致,在无干扰和天气良好情况下,FT24的有效遥控距离应该在10--12公里左右,15公里是极限距离。不一定每次都能达到这个目标。但是在相对理想的飞行环境下,能够平均达到10--12公里,就是稳定可靠的表现。
综上所述,思翼科技的FT24 15公里级遥控器是一款性价比优秀的适合穿越机和远程FPV的中级遥控器。
理由:
1、对于穿越机玩家。穿越机的遥控范围一般也就1-2公里范围内,就算是在干扰源多的城市环境里,FT24的信号强度大于普通遥控器,能够有效保障你对穿越机的操作;
2、对于远距离的FPV玩家。如果你选择的距离在10公里左右范围内,你根本无需单独在多花500元购买高频头,只需要搭配好飞控,就能很好的体验中远距离FPV乐趣了。如果你非要飞到15公里及以上,那你还是老老实实花银子买一套高频头加装即可,FT24 也可以轻松兼容目前主流的高频头。
3、价格亲民,650元的售价能买到1套信号强大在中远距离上玩航模的遥控器,实属相当亲民优秀了。
另外,正如我评测中提到遥控器一些槽点的地方:
1、手握位置,防滑做的不好;
2、高频头仓有点卡;
3、螺丝未做消磁处理;
4、没有震动电机,震动提示;
5、内部线束约束有点杂乱等
也希望贵公司能够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以上就是这次测评思翼科技的FT24 15公里级遥控器的一些感受,希望为贵司在产品推广和技术改进上,能够提供帮助。
祝贵司推陈出新,为模友们研发出质量可靠、外观大气、性价比高的国产遥控器领军品牌!
最后还是要提醒模友们,任何模型都有安全风险,一定要在确保自身和他人安全情况下操控模型。还是论坛那几句金玉良言:
最后祝5IMX的模友们:一封风顺!路路畅通!永不炸鸡!
特约评论员 abing112112
2020.10.11

网友A:
是托吧!怎么难看的外观叫作“简约而不失大气”?

网友B:
这外观。。。。。算了不说了

网友:
r9m100mw13k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托吧!怎么难看的外观叫作“简约而不失大气”?

一针见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托吧!怎么难看的外观叫作“简约而不失大气”?

你就是个猪脑,你怎么知道人家是托?人家评测基本属实,描述也合理,你看看X7,有多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托吧!怎么难看的外观叫作“简约而不失大气”?

实事求是,外观普通,文字描述有所加工,但是这款遥控器的性能,的确是一些千元级别的遥控器也没有,达不到的。所以,就单从遥控器本身来说,还是内在实用功能强大,价格亲民,最为实在。

希望你以后在接触模型过程中,先不要急于看外表,多理解下模型功能内在,再下定义。也希望你以后有机会,代表模友们,来评测一款模型,做出理性的判断。

祝你在模界里玩的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外观。。。。。算了不说了

没办法啊,厂家为了凸显通信功能,又把价格拉到650元,这个级别。你要让它在拥有一副颜如玉的外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楼主:
这是,我们实测的结果。在那个环境下,X7加装R9M,100MW功率下,的确拉锯是13208米,失控返航。

这种情况和环境因素关系很大,所以,并不是标准。也许,晴天会更远,遇到干扰会更近。无法预测。所以,这个结果,只能代表在当天的拉锯测试中,达到的数据。

楼主:
实事求是,外观普通,文字描述有所加工,但是这款遥控器的性能,的确是一些千元级别的遥控器也没有,达不到的。所以,就单从遥控器本身来说,还是内在实用功能强大,价格亲民,最为实在。

另外,我看你也是很资深的模友,下次论坛有模型评测,希望你积极报名,能够更加理性的来评测模型,为大家提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事求是,外观普通,文字描述有所加工,但是这款遥控器的性能,的确是一些千元级别的遥控器也没有,达不 ...

老模友了,看的多飞的少。工作太忙,养家糊口。

网友C:
多出来的天线端口,如果加多一个枫叶锅铲天线,会不会距离更远呢?另外我想问能不能像云卓一样可以数传控制?

网友:
包装那个广告语:“无惧环境”,实测却打脸了。

网友:
外观也许有点差强人意,但说句实话,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看每个人需求和条件选择吧。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出来的天线端口,如果加多一个枫叶锅铲天线,会不会距离更远呢?另外我想问能不能像云卓一样可以数传控制 ...

针对你的问题,我咨询了厂家技术员。答复如下:

1,天线口只有一个输出信号,另外一个悬空的。如果你有技术可以自己焊接,实现双信号。

2,关于枫叶的天线。目前厂家的定型天线去天线厂做匹配测试,找到一个最为合适的。定型生产。
枫叶天线在圈里好像比较火, 你可以自己加装试试。如果效果更好,可以给厂家反馈。以后活动优先选择你这种愿意共同提高产品质量的模友最为特约测评员。

3, 数传功能也有,但是输出只有USB输出,就是充点口。如果要蓝牙模块,可以通过背部的扩展接口拓展。

感谢你的关注,希望多参与论坛活动,以后有类似活动积极报名。

网友:
高频部分直接邮票孔?
这着实是有拿成品无线方案二次开发的嫌疑啊

网友D(2020-11-14):
适配睿思凯高频头 可以 调节功率吗  有没有rssi

网友E:
x7 r9m 用的天线是定向还是全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适配睿思凯高频头 可以 调节功率吗  有没有rssi

可以的,功率大小可调,但是200毫瓦以上,建议单独给高频头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x7 r9m 用的天线是定向还是全向

标配是定向天线

网友:
可以,步步细节!

网友(2020-12-20):
遥控器上那块蓝色的小板子和Fr大接收机上的蓝色小板子好像是一样的耶

网友(2021-05-08):
600款给你10公里还要什么自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