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坑D7E的D5.0固件中的固定翼三角翼混控设置方法

楼主(2020-10-13):
这个方法是看deviationTX固件讨论QQ群才知道的。
上方法图

按这个搞,一定行。我试过了。搞定。还能调反向。

网友A:
最基本的入门知识了。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加两个页面,加上大小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基本的入门知识了。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加两个页面,加上大小舵。

大小舵怎么加,能给几个设置图吧?

网友A:
再这个基础上加上模式三,模式四,选择一个两段开关,设置每个开关的舵量。三段开关也可以,再加模式五,就是大中小舵……开源遥控就是方便,只要能想到都可以加进混控, 这个模式页面D固件可以加到二十一层.opentx估计可以混的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这个基础上加上模式三,模式四,选择一个两段开关,设置每个开关的舵量。三段开关也可以,再加模式五,就是大 ...

网友B:
还是搞不明白。谢谢可以叠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搞不明白。谢谢可以叠加吗?

多段式 里面的模式数字是几,就是叠加几层。

楼主(2021-03-21):
引用 网友A:
最基本的入门知识了。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加两个页面,加上大小舵。

大哥,我的一架歼10固定翼,一个舵机控制鸭翼,两个舵机控制副翼,想让鸭翼和副翼搞升降混控,怎么设置在D7E  5.0D固件中,指导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