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老化,遥控距离只有50米

楼主(2020-10-13):
2010年买的6EX,用了十年,八成新,原来遥控距离有1000米,最近衰退了,遥控距离只有50米左右,连摔了几架飞机。
是什么原因?现在哪里还有修遥控器的?

网友:
换个天线看看

网友:
器件老化了,建议换个新的

网友:
是不是进入测距模式了?

网友:
天线座氧化,拔插几次天线就行了

网友A:
北 京双叶可以售后,才修了一个接收机回来。
你拆了估计要付费,收费还是挺合理的。

北 京双叶:北 京市大兴区新媒体产业基地金苑路甲15号(北门金星路16号)B座337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北 京双叶可以售后,才修了一个接收机回来。
你拆了估计要付费,收费还是挺合理的。

谢谢,试一下看还能不能修

楼主:
从未开过测距模式,这是在正常开机情况下测距只有50米左右。
天线座似乎是焊死的,不能拔插。
我原来用的是日本手,买回来也是日本手,去年我把控改成美国手以后就一直出问题,油门经常在不动的情况下马达会突然转动,飞机在飞行中会突然失控没有反应。

网友:
年限久了为了安全起见还是换一个吧!天上的东西稳定最重要,别得不偿失

楼主:
是啊,估计修好了说不定哪天又会出问题,还是换个新的保险一点

网友:
10年老控了,没必要修了

网友B:
09年的10c正常工作中,我们这同年的多部ff9都还在正常使用,按开机工作时间算,没多少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09年的10c正常工作中,我们这同年的多部ff9都还在正常使用,按开机工作时间算,没多少时间,

10c.ff9服役中

楼主:
一分钱一分货,贵一点的控用得也久一点,控的寿命跟开机时间成反比的

楼主:
没控用了,赶紧去买了一个14SG,希望能用得久一点

楼主:
14SG原装的7008SB接收机很贵,觉得好像没必要花那个钱,买了两个兼容的7008HV接收机,不知道用来飞油机会不会失控?

楼主:
7008HV兼容接收机

楼主:
接收机到了,看着还不错,希望用着不会出什么问题

楼主:
把托盘稍微改一下刚好能用

网友:
首先,确定下是发射机还是原配的1#接收机的问题:比如用另一只已知完好的2#接收机拉距测试,2#接收机可以完成测试,说明是1#接收机有问题了,反之,多半是发射机出了问题...

其次,初步确定是发射机的问题,那么:试试发射机恢复出厂设置...试试再次对频测试...
如果是发射机是外置高频头,试试重新拔插高频头...试试更换高频头...
如果是发射机是内置高频头,看看天线部分有没有损坏...
来自微站

楼主:
这个6ex出现过很多问题:不碰油门,有时电机会突然转动;无法设置襟副翼混控,设置了也没反应,时好时坏;无法设置自定义混控;遥控距离只有50米左右。应该跟接收机没什么关系,是控的问题。

楼主:
最近摔了四架电动飞机,分别用四个接收机,都是在同一个距离,同一个高度失控,四个接收机不可能会出现同样的错误,问题应该是出现在控上。
刚开始飞电池满电时不会失控,几乎都是在飞了几分钟,电池电压下降后飞机突然失控,原因可能是电压下降接收机灵敏度降低收不到控的信号。

楼主:
给14sg加个硅胶保护套

网友:
为啥不买睿斯凯接收,稳定的不要不要的

楼主:
睿斯凯的接收也有,以前一直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