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0630,黄山cjm320

楼主(2020-10-13):
同样的价格,哪个好一点?0630大拖板没有刻度,黄山320光杠假的

网友A:
应该选0630吧,cjm不是工业床,它主要是床头箱变速比较全,走刀箱也是如此,它的主要成本也用在这儿,它的导轨尺寸小,尾架象独腿站立的鹤,所以本质上还是个家用机器。有地方的话,能承受重量,床子还是大一点好。一家之言,供参考。

网友:
看你做什么,自己玩就买cjm320,批量加工就选0630。

网友B:
没地方 别买大床,,我0630a到手两年一直吃灰  楼房找不到地方放   早知道买个210小床玩飞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地方 别买大床,,我0630a到手两年一直吃灰  楼房找不到地方放   早知道买个210小床玩飞起

请问0630a的通孔是19毫米的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0630a的通孔是19毫米的吗。谢谢。

0630A通孔是38的

网友:
多谢,那麽0630通孔是19毫米的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