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突然没锁尾

楼主(2020-10-13):
如题,3d状态,突然没锁尾了,刚开始自己转了一圈然后越转越快,疯狂自旋,切熄火,炸鸡,大奖、脚架、大齿,横轴这些坏了。但是尾传动系统正常,尾舵机正常。陀螺k8,是不是能看看k8陀螺的记录?是日志那栏吗?

遥控是f的14sg,当时镍氢电池6.4v,这个电压不至于失控吧

网友A:
陀螺仪问题,本人亲眼目睹过这种情况,换个陀螺仪就解决了

网友B:
震动值怎样啊?震动太大锁尾也失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问题,本人亲眼目睹过这种情况,换个陀螺仪就解决了

我也这么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动值怎样啊?震动太大锁尾也失灵。

可能是震动大,但是尾巴都没有重影呀

网友:
传感器被震晕过去了

网友C:
不一定陀螺仪死机,有可能舵机故障,球头扣松掉,尾桨传动问题都有可能,因为你已经炸了硬件故障说不清的,

网友:
我去年也出现过这种情况,xl550,至今我也没弄清,vbar,如果真是硬件的问题,可能真的是迷了。

网友:
抓大桨转尾桨,用点力。确定传动没问题?

网友:
检查单项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陀螺仪死机,有可能舵机故障,球头扣松掉,尾桨传动问题都有可能,因为你已经炸了硬件故障说不清的, ...

是机械问题找到了,尾前传动齿轮的轴承不行了,发热把伞齿化了,落地后塑料凝固,我播尾桨传动很好才没注意那里。图里不是注塑毛边,塑料化了

网友D:
上午我飞550,尾舵机烧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午我飞550,尾舵机烧掉了

舵机电机坏之前可能会有一些异常征兆,先烧舵机电路这就没办法了……我这个也有征兆,就是落地有那种真直升机的减速声,没在意,波动尾桨还有之呀的开门声。这就说明轴承不顺滑了,我没意识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电机坏之前可能会有一些异常征兆,先烧舵机电路这就没办法了……我这个也有征兆,就是落地有那种真直 ...

哎,确实要注意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