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装一架幼兽V2

楼主(2020-10-13):
之前装的一架幼兽因为失控才飞了一次就摔坏了,有点遗憾,最近又买了一架幼兽V2以弥补心里的缺憾。
先看看开箱照,飞机非常简单,完成度很高,只需要简单的接插拧螺丝就可以轻松装起来。

网友:
好好好,我也是刚到一家幼兽V2板,还没开箱

楼主:
摔了几架飞机,损失不少配件,又买了一堆补充补充

网友A:
我有这个飞机,用2217电机,非常好飞,速度可快可慢,就是起落架强度差,起飞和降落很考验手艺,永远都跑不直..

楼主:
后三点起飞、降落是比较考验技术的,多练练模拟器

网友:
还是后三点容易降落吧?我的塞斯纳前三点,我都没好好降落过。

楼主:
前三点、后三点都一样好降落,关键是要掌握好降落的速度,这需要大量长时间的训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降得好不好还要看天气碰运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三点起飞、降落是比较考验技术的,多练练模拟器

我飞P51这些降落都毫无问题,这个机器问题是前起落架太软,落地后变形导致整个飞机就侧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三点、后三点都一样好降落,关键是要掌握好降落的速度,这需要大量长时间的训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降得 ...

我基本每次都能完美切线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飞P51这些降落都毫无问题,这个机器问题是前起落架太软,落地后变形导致整个飞机就侧滑了.

可以在两轮之间用细钢丝拉一根弹簧,这样起落架变形就会小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这个飞机,用2217电机,非常好飞,速度可快可慢,就是起落架强度差,起飞和降落很考验手艺,永远都跑不 ...

没玩过这机,不过看照片起落架加一根横杆再各加一个斜撑基本上就结实了。横杆用弹簧也好。

网友B:
我买的包装都不一样,尾轮也没装好。
来自微站

楼主:
简单的拼插、拧螺丝,机身就装好了

楼主:
电机用螺丝拧好后,可以看到明显的右拉和下拉

楼主:
机翼也很容易安装,把碳纤杆插上就行了,如果机翼以后不需要拆卸,中间可以用502或者AB粘死

楼主:
因为机翼不是很长,外出携带很方便,我把机翼中间用泡沫胶粘死了

楼主:
机身组装完了,粘上舵机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包装都不一样,尾轮也没装好。

尾轮不是预装好的吗?你的怎么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