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求助

楼主(2020-10-13):
买了k110,送的模拟器在练手,凤凰训练模式下,为啥悬停都操控不好,我已经方向打的很微小了,还是来回摆动幅度很大?求大神赐教,另外上海有直升机飞友吗?新手求带

楼主:
会不会是遥控器操控杆太灵敏?这个有什么办法调量值吗?

网友A:
模拟器不要求太高,直接上真机吧,手感好很多

网友B:
难道是跟我一样,直接直升机入坑的?直升机入门挺难的,捷径就是多练模拟器,记得之前有人发过教程,悬停,自旋悬停,航线画八字什么的,反正模拟器要练很久。而且玩直机特别要注意安全,k110可以去草坪上飞,基本摔不坏。还有k110这种小机对新人并不友好,小而灵活很贼,当然炸鸡成本很低,而且很耐摔。

网友C:
用k110的六轴练习下八面悬停,会有助于增加信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跟我一样,直接直升机入坑的?直升机入门挺难的,捷径就是多练模拟器,记得之前有人发过教程,悬停, ...

是啊,第一次玩航模,看这个推荐比较多就入了,两眼一抹黑啊,身边也没人玩直升机,你说的教程有关键字可以搜索吗?我用模拟器试了下,感觉好难控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不要求太高,直接上真机吧,手感好很多

好的,谢了,改天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k110的六轴练习下八面悬停,会有助于增加信心

直接上6g模式下的真机咯?

网友D:
貌似模拟器只能三轴模式,打舵不回中,用真机6轴模式对尾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模拟器只能三轴模式,打舵不回中,用真机6轴模式对尾悬停

好嘞,我试试,6g模式是开关向遥控器后背拨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第一次玩航模,看这个推荐比较多就入了,两眼一抹黑啊,身边也没人玩直升机,你说的教程有关键字可 ...

关键字还真忘了,有模友分享的教程视频。直升机就是需要不停的打杆来保持飞机的稳定,不可能像大疆那样不打杆飞机还能自己保持在一个位置,所以要多练习。

网友E:
其实凤凰模拟器没必要练的,这个模拟器真的辣鸡,还不如真机飞高了之后大胆练,肯定比模拟器手感好,当你练模拟器久之后,在玩真机,你会发现不一样的效果,如果你是练的那些是几百块钱买的模拟器就当我没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凤凰模拟器没必要练的,这个模拟器真的辣鸡,还不如真机飞高了之后大胆练,肯定比模拟器手感好,当你练 ...

模拟器是必须的,首先得熟悉方向,虽然枯燥总比摔得失去信心重要,不管是哪种模拟器,都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字还真忘了,有模友分享的教程视频。直升机就是需要不停的打杆来保持飞机的稳定,不可能像大疆那样不 ...

嗯,我知道和大疆不同,我就是觉得模拟器上操作起来很敏感,忽左忽右忽上忽下,会不会是遥控器需要设置什么地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我知道和大疆不同,我就是觉得模拟器上操作起来很敏感,忽左忽右忽上忽下,会不会是遥控器需要设置什 ...

我设置了大小舵,一半的舵量,没那么灵敏。模拟器和真机的手感不一样,模拟器上练的是打杆,知道什么动作怎么打杆就行,没必要太细致。光练模拟器也挺无聊,可以交替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设置了大小舵,一半的舵量,没那么灵敏。模拟器和真机的手感不一样,模拟器上练的是打杆,知道什么动作 ...

好的谢谢,我也交替试试,大小舵我看到有一个键可以来回拨动,那如果还有调整其他大小舵量应该如何设置你知道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也交替试试,大小舵我看到有一个键可以来回拨动,那如果还有调整其他大小舵量应该如何设置你 ...

伟力的那个控我是真不会弄,一直没调过,只是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