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0-10-13):
这个单向轴承的拆除方法!另外安装方法!请大师们指教!!!

网友:
台虎钳顶出来,新的轴承加轴承胶再顶进去

网友:
冷缩热胀冷缩热胀冷缩热胀...

稍为加点温,会更轻松。

网友:
稍微加热一下,然后用台钳压出来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按此方法已安全取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