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9遥控器飞朗宇M2

楼主(2020-10-13):
求助各位大神,乐迪AT9遥控器飞朗宇M2 ,蘋已经对上了,其它参数怎么设置?

网友A:
操作AETR,然后5通道是切换自稳和3d,6通道螺距。副翼俯仰数值不用100,适当降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操作AETR,然后5通道是切换自稳和3d,6通道螺距。副翼俯仰数值不用100,适当降低一些

好的,谢谢,

网友:
直升机的话,可以查看直升机具体说明书的

网友B(2020-11-25):
请问楼主AT9连M2,接收机用哪一种,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AT9连M2,接收机用哪一种,多谢!

网友(2021-03-21):
楼主参数具体设置多少?可以说说看吗?我也是用乐迪AT9S飞M2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操作AETR,然后5通道是切换自稳和3d,6通道螺距。副翼俯仰数值不用100,适当降低一些

我乐迪AT9S五通道弄成切模式的开关,但是切到IDL2是姿态模式(也就是飞控是红灯常亮),IDL1和NORMAL都是飞控红灯慢闪,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乐迪AT9S五通道弄成切模式的开关,但是切到IDL2是姿态模式(也就是飞控是红灯常亮),IDL1和NORMAL都是 ...

不太记得原厂协议的情况了,第三方遥控建议外置接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乐迪AT9S五通道弄成切模式的开关,但是切到IDL2是姿态模式(也就是飞控是红灯常亮),IDL1和NORMAL都是 ...

你应该是弄混淆了什么东西,IDL跟姿态模式应该弄成两个开关分别控制

网友:
逻辑和futaba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