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羊高频头调图传问题!

楼主(2020-10-13):
我把图传协议线绿色接到黑羊接收机接收机out4上调图传

有时候高频头和遥控器显示VTX有时候不显示VTX

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一般我是插2次电源,第一次插上图传没有调整频率的几率比较大。我用的还是黑羊接收和黑羊图传。

网友:
你好   我有个问题     不接电机或者少接电机  可以解锁飞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