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天地飞ET12襟翼与升降混控的延时问题

楼主(2020-10-14):
手上遥控器天地飞Et12,通道延时里襟翼设置了延时,可以缓慢下放。
混控设置了襟翼与升降舵混控,打开襟翼时升降往下,平衡抬头问题。但是襟翼有延时,升降无延时,襟翼是慢慢下放的,升降“唰”一下就到位了。
如果在通道延时里把升降也设延时,那么用右摇杆控制升降的时候也有延时,非常可怕。
但在混控里面,又没有延时设置,无法在混控的时候给升降设置延时。
求教各位高人,如何设置在混控的时候,襟翼与升降同时具有延时效果?同时不影响用摇杆控制升降。

混控效果如视频所示,关键问题在于升降无延时。

网友:
没有此控,不知程序混控行不行,

网友A:
貌似这个帖子好像之前有人开讨论过……难倒又是楼主你

网友A:
个人推荐加个开关进去就行控制,混控延迟,非混控不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推荐加个开关进去就行控制,混控延迟,非混控不延时

开关只能控制是否使用混控,不能设置延时啊。
貌似有个办法就是用开关来切换飞行条件,在降落的飞行条件里把襟翼和升降都设上延时,要降落时,先拨开关切换到降落飞行条件,打开延时,然后再开襟翼混动升降,此时就能做到襟翼和升降同时延时开启。等襟翼升降到位以后,再把开关拨回去,回到一般飞行条件,关闭延时,此时摇杆操作升降也不会有延时。
但感觉这样操作比较麻烦,要降落时需要先拨开关,再开襟翼,然后再拨开关,要做三个操作。而且在襟翼放下过程中,不能操作升降,也不完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这个帖子好像之前有人开讨论过……难倒又是楼主你

没有啊,不是我,不要乱说啊。
之前那个帖子对这个的讨论有结果吗?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也困扰着我,所以我所有的襟翼都不敢设延迟,但不设延迟感觉像真度上又不好看。你要不设最小的一档延迟,然后飞机飞高点的时候尝试下,这种襟翼微延迟可能对于飞机的姿态变化影响不大,那这样的话可以忽略这个问题

网友:
好问题,观望下

网友B:
开到最小的那一档延迟,然后在高空试一下,这种影响可能没你想象那么大,

网友C:
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目前没有这样的控制。襟翼放下  升价唰一下就到位。这个多舵量小一点就可以。

放襟翼要注意油门位置和速度。不知楼主晓得不?速度快 流线型好 阻力小的 窝喷 带个轻微补偿紧张度能降低些。

建议在学习一下 速度 第一范围和第二范围。

网友D:
不要用模型里已经有的襟翼升降混控
试试新建一个混控,
襟翼通道直接关联升降通道,就是不设置开关直接动作关联,曲线模式
由于襟翼已经设置了延时,所以襟翼通道是缓慢动的,也就导致升降也是缓慢动的,升降动作的大小修改曲线就可以实现
而你升降的动作就直接反应在尾翼上了
纯思想实验,你按这个思路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用模型里已经有的襟翼升降混控
试试新建一个混控,
襟翼通道直接关联升降通道,就是不设置开关直接动 ...

其实已经试过了,自己新建混控也是一样的,升降无延时。
我觉得天地飞的思路是这样的,不管你是用摇杆操作还是混控操作,都是对这个通道发送了一个的指令,这个指令是没有延时的,通道在收到这个指令以后,再根据本身通道延时的设置,来决定是要立即执行还是延时执行。所以升降的延时和襟翼的延时是不关联的,升降通道本身没有设置延时,在一收到升降指令以后,就会立即执行。
要想襟翼和升降同时延时,就必须对两个通道都设置延时,但问题是,升降通道设了延时以后,摇杆操作升降也会有延时效果,这就很不合理。
最合理的方法,应该对混控参与的通道都能设置延时,只有在使用混控的时候,这个延时设置才有效。此时摇杆直接操作通道是没有延时效果的。
但天地飞就是没有这个设置功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已经试过了,自己新建混控也是一样的,升降无延时。
我觉得天地飞的思路是这样的,不管你是用摇杆操 ...

在上班,所以是想了想,等晚上回去试试看在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到最小的那一档延迟,然后在高空试一下,这种影响可能没你想象那么大,

有影响的,不管延迟开多少,襟翼二档全开以后,飞机必然抬头,此时只能推杆压头保持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目前没有这样的控制。襟翼放下  升价唰一下就到位。这个多舵量小一点就可以。

放襟 ...

放襟翼的位置我还是知道的,一般都是收油平飞准备降落,降低高度和速度,在第三边上才开襟翼。但毕竟襟翼开了以后,飞机气动变化很大,姿态变化是免不了的,所以才想到用混控升降来保持姿态不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放襟翼的位置我还是知道的,一般都是收油平飞准备降落,降低高度和速度,在第三边上才开襟翼。但毕竟襟翼 ...

举个实例: 飞翼阿凡提80涵道,一段襟翼大约 18°样子,二段35°样子,   三遍最大襟翼 油门30可以平飞需要稍微带杆。, 在这个放襟翼的过程中(它是缓慢进行对姿态的变化)可以反应过来修正 ,俯仰变化大 是速度没控制好。, 还是就是12楼说的那个 混空中的慢放, 跟升降摇杆独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举个实例: 飞翼阿凡提80涵道,一段襟翼大约 18°样子,二段35°样子,   三遍最大襟翼 油门30可以平飞需 ...

你说的其实就是我现在的操作方法,用延时来慢放襟翼,然后在抬头的时候,手动控制升降保持平衡。
其实手动也不是不能控制,姿态变化不算很大,完全能hold的住,一开始控制好了,速度降到很慢以后,就自然能平飞了。
但就是想研究下混控,能够通过设备来自动解决问题,总比手控爽一些啊。
另外那个12楼也是我啊,我说的那是理想状态,实际上做不到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其实就是我现在的操作方法,用延时来慢放襟翼,然后在抬头的时候,手动控制升降保持平衡。
其实手 ...

发现一个误区
本来襟翼升降混控就是为了开襟翼的时候JJ不会有幅度大的动作,
而襟翼延时也是为了开襟翼时JJ不会有幅度大的动作,
使用襟翼升降混控的话,开襟翼的同时,升降补偿,不会有大幅度动作,目的达到
使用襟翼延时,开襟翼,缓慢打开,不会有大幅度动作,目的达到
两个功能都是让人有反应时间
实际使用中没有同时需要两个功能的必要啊

果然,解决问题怎么也没有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来的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现一个误区
本来襟翼升降混控就是为了开襟翼的时候JJ不会有幅度大的动作,
而襟翼延时也是为了开襟翼 ...

你的意思是襟翼和升降混控了以后就不需要延时了是吧?没有实际试过,如果真能在无延时的时候通过混控开襟翼不影响姿态,那确实没必要再加延时。
这个只有实际试了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襟翼和升降混控了以后就不需要延时了是吧?没有实际试过,如果真能在无延时的时候通过混控开襟 ...

高空试
要调整几次才能调整到最佳的混控量
多起降几次就好了

网友:
干脆搞个固定前禁翼方便省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关只能控制是否使用混控,不能设置延时啊。
貌似有个办法就是用开关来切换飞行条件,在降落的飞行条件 ...

我以前也这样建议过……but那位楼主仁兄可能是飞行过程中需要襟翼和副翼混动延迟,不清楚他说的是什么机型,我的理解一般能开的着襟翼的,差不多也是起飞和降落

网友:
18楼内容是对的,既然混控用升级来补偿了开襟翼带来的飞机姿态改变,还开延迟干嘛?实际我混控操作时,也确实很平稳啊!

网友:
如果手动混控也不行,大概只能寄望于天地飞未来可以改进功能了。不如试试opentx,只要想得到都能设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问题已解决,现在能够做到襟翼和升降同时延时了,而且不影响摇杆操作。
设置有点复杂,我会另外开贴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问题已解决,现在能够做到襟翼和升降同时延时了,而且不影响摇杆操作。
设置有点复杂,我会 ...

楼主可以介绍下是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问题已解决,现在能够做到襟翼和升降同时延时了,而且不影响摇杆操作。
设置有点复杂,我会 ...

大体说说思路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体说说思路学习学习
敲黑板划重点:一个飞机可以设置多个飞行条件,各个飞行条件切换的时候,可以设置每个通道的延时(注意只是在飞行条件切换时会产生延时,切换完成后延时失效)。

1.在通道设置里给襟翼设置延时。
2.给襟翼与升降设置混控。
3.设置两个飞行条件,一个正常飞行,一个降落,并在两个飞行条件里都给升降通道设置延时。
4.把襟翼开关和飞行条件切换设在一个开关上。

这样在拨动襟翼开关时,襟翼会延时放下,同时会混控升降。由于此开关还有切换飞行条件的功能,会切换飞行条件,由于飞行条件切换时升降通道设了延时,升降舵就会延时动作,一旦动作到位,延时失效,此时再用摇杆操作升降舵不受影响。

全部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