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bula7有点风就抖,钻树林里没风就好很多,什么梗

楼主(2020-10-14):
https://b23.tv/IiBF9O

网友:
小机不抗风吧

网友A:
里面有哪个螺丝松了?我那个mobula7就是卡录松了抖动厉害,拆开紧了紧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哪个螺丝松了?我那个mobula7就是卡录松了抖动厉害,拆开紧了紧就正常了

非常感谢!螺丝没问题,估计新换的乾丰的桨和默认PID不匹配,因为钻树林里没风就不抖了

网友:
小机不抗风,有风抖是正常的吧,我之前也有一个mobula7小机,电机很容易坏,一是轴很易断,二是引出线易断,另外,如果接3S电池,也很容易烧飞控,现在主要是飞5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