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MATEK F405 刷APM固定翼固件 EKF红色

楼主(2020-10-14):
如题 MATEK F405刷APM固定翼固件,上电后地面站EKF红色,无论室内室外都一样(室外GPS搜星10颗以上)今天忽然发现把GPS拔掉EKF就不红了,已经砸报废一架飞机。求大神帮忙解惑。

网友A:
我的ominbusF4v3刷apm,也发现接上GPS后,EKF也显示红色,拔掉GPS就不显示红了,但是能正常飞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大神求帮忙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ominbusF4v3刷apm,也发现接上GPS后,EKF也显示红色,拔掉GPS就不显示红了,但是能正常飞行。不知道是 ...

嗯,一起等大神

网友B:
ekf是卡尔曼滤波器,可以直接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ekf是卡尔曼滤波器,可以直接禁用

谢谢大神,请大神指导一下在哪个参数关闭卡尔曼滤波。

网友:
同问,从来没白过

网友C(2021-03-03):
固定翼把罗盘、地形等能禁的都禁用,没装空速计也要把空速关掉,然后做好校准,能够正常解锁,基本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翼把罗盘、地形等能禁的都禁用,没装空速计也要把空速关掉,然后做好校准,能够正常解锁,基本就没有问 ...

嗯,是的,飞了几百公里了,有时红,有时白的,懒得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