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有没用t16 t18 X9D这类开源控飞朗宇M1 M2的

楼主(2020-10-14):
一般用啥制式呢?  SBUS , DSM\X,或S-FHSS?  开源控的四合一高频头支持朗宇的OMP原厂协议么?

网友:
m1 m2用Sfhss

网友:
也可以用sbus接收机

网友:
DSMX 便宜衛星一大把

网友A:
直径用omp协议

网友:
应该已经支持原厂协议了。外接的话想要什么协议都可以。

楼主:
支持原厂协议了哦,不错不错!想买个M1,整机在预售,但是好像配件上的都没铺货呢!

网友(2021-03-26):
引用 网友A:
直径用omp协议

大佬你好,我的tx16s用原厂协议对频m1后油门没有反应,混控该怎么设置

网友B:
是可以支持omp协议但是通道顺序乱了怎么搞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可以支持omp协议但是通道顺序乱了怎么搞啊,

混控页面重新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可以支持omp协议但是通道顺序乱了怎么搞啊,

你碰到的可能是跟我一样的问题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混控页面重新设置一下就好了!

可以让我看看通道设置界面吗?我本来是用的一个futaba的接收机遥控器对过频已经正常可以飞的,把这个模型文件的协议切换成omp之后对频可以但是通道就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让我看看通道设置界面吗?我本来是用的一个futaba的接收机遥控器对过频已经正常可以飞的,把这个模型 ...

1是副翼,3是俯仰,3是油门,4是方向,5是感度,6是螺距

给你个视频参考一下:

网友C:
分享你一个mode2的XK110的otx文件,你可以对照一下研究研究,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享你一个mode2的XK110的otx文件,你可以对照一下研究研究,注意安全!

大佬k110的otx文件可以分享给我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