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零件该用什么工艺加工

楼主(2020-10-14):
这是一个阿基米德螺旋弹簧片,外径25mm,厚度0.02-0.05mm,材质不锈钢或者黄铜片,白色的部分是镂空的,最细的镂空宽度0.2mm,要求加工过程不能有应力,所以不能用激光,请大家帮忙看下这个更适合用什么方法来加工,谢谢

网友:
粉末金属烧结3d打印,

网友:
0.02的话,接近电路板上铜片的厚度了吧
接近静态模型的蚀刻片
量大的话,用腐蚀法?

网友:
非常好加工,200元制个丝印的网版,正反面丝印抗腐蚀油墨,双面蚀刻机1分钟就蚀刻穿了。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用热转印腐蚀出来,正面转印,反面全覆盖

网友:
电解加工是正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