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锐飞、不怕炸!FMS 守护者 遥控上单翼固定翼飞机首飞《超人聊模型》144

楼主(2020-10-14):
大家期待的FMS 1220MM中号守护者的下地首飞视频来啦
简单分享一下飞行感受

优:
飞控强大,对新手很友好(全自稳模式会自动上升,还需要习惯)
机身构造飞行稳定,即使关掉飞控也能轻松驾驭
前起落架弹簧设计很赞,大大降低损坏机身的风险
机翼面积很大,升力很好,基本不用担心失速问题
舵面很大,全马力时舵效很好,基本上副翼50%舵量就足够应付飞行

缺:
翼展略小(这是对我来说,我眼神不好,飞高了有点看不清楚,当然FMS还有1800的大号守护者)
滚转速率比较低,跟翼面较大有关系
桨罩是卡子卡住的,太容易掉了
方向舵舵效不足,不能做长时间侧飞(这个算是吹毛求疵)
安装官方要求使用电池,机头略重,目前使用3S 2200mah电池有所改善
动力略有不足(这一点是飞了一段时间后的感受)

简单地就是这些
更多内容大家请点击视频链接观看节目:

网友:
控才是亮点!

网友A:
同款飞机,顶一个!这个飞机用胶太吝啬,机身连接翼撑的那个塑料卡片很容易脱落。我是降落时弹跳了几下,那个塑料卡片就震脱落了。后来我把连接翼撑的四个塑料片都用胶加固了,还贴了层纤维胶带。

网友B:
飞机设计挺好,很能飘,佛系飞能飞半小时,我就是拿这个入门的,有飞控帮助避免很多次炸鸡,翼撑的螺丝经常掉,直接给粘住了。前轮单独加了个舵机,原机的舵机扫齿了。基本算是个很好的飞机了

网友C:
过去FMS的东西都太重,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网友D:
只会玩四通直升机的玩这个能直接上手飞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飞机设计挺好,很能飘,佛系飞能飞半小时,我就是拿这个入门的,有飞控帮助避免很多次炸鸡,翼撑的螺丝经常 ...

锐飞的飞控相对乐迪的byme怎么样?自己组装了一台,用了乐迪的……不知道锐飞怎么样

网友F:
飞机漂亮,控更漂亮,小王子最漂亮!

网友G:
这是中号的,有大号的吗?

网友H:
我也刚买了一架,装机的时候水鞋有一个螺丝孔没有丝,机翼两边高度不一致,在机身水平的前提下,两边相差大概有3公分,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I:
滚转率和你舵量设置有关系,50%的舵量滚转率当然低了,你设到100%试试。这个机,我可以在二三十米的高度上做720度滚转。

网友I:
动力方面,换10*6马刀桨,另外换高倍率电池,其实动力是很足的,做垂直爬升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飞机,顶一个!这个飞机用胶太吝啬,机身连接翼撑的那个塑料卡片很容易脱落。我是降落时弹跳了几下,那 ...

看来我要回去检查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设计挺好,很能飘,佛系飞能飞半小时,我就是拿这个入门的,有飞控帮助避免很多次炸鸡,翼撑的螺丝经常 ...

一块电池能飞半小时?这么佛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去FMS的东西都太重,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泡沫飞机总是没有轻木那么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设计挺好,很能飘,佛系飞能飞半小时,我就是拿这个入门的,有飞控帮助避免很多次炸鸡,翼撑的螺丝经常 ...

一块电池飞半个小时?这么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会玩四通直升机的玩这个能直接上手飞吗

可能还是需要转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机漂亮,控更漂亮,小王子最漂亮!

谢谢前辈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中号的,有大号的吗?

中号的
大号的绿色1800mm翼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刚买了一架,装机的时候水鞋有一个螺丝孔没有丝,机翼两边高度不一致,在机身水平的前提下,两边相差大 ...

我这个倒是没有发现左右不一样高,看看是不是起落架金属件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滚转率和你舵量设置有关系,50%的舵量滚转率当然低了,你设到100%试试。这个机,我可以在二三十米的高度上 ...

副翼两档70%和100%,都试过了,翼面积大确实会影响滚转速率,不过同样做720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动力方面,换10*6马刀桨,另外换高倍率电池,其实动力是很足的,做垂直爬升都可以。

不知道用10*7或者9*6效果如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块电池飞半个小时?这么省电?

格式3s2200,小油门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锐飞的飞控相对乐迪的byme怎么样?自己组装了一台,用了乐迪的……不知道锐飞怎么样

锐飞挺好用啊,乐迪的没研究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锐飞挺好用啊,乐迪的没研究过。

噢,好的

网友J:
为什么叫守护者啊,这不是塞斯纳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中号的
大号的绿色1800mm翼展

期待您的大号评测视频!

网友H:
另外这飞机可以装格式3s 5200青训版电池,而且重心还特别合适,慢点飞,半小时不是问题!

网友:
补充下 上了5200的电池和2200换上水鞋的重量基本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格式3s2200,小油门飘

我也是格氏2200,8分钟就得下来了,3.8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叫守护者啊,这不是塞斯纳吗?

FMS给他这一系列飞机起的名字
其实就是塞斯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期待您的大号评测视频!

我先把中号的玩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另外这飞机可以装格式3s 5200青训版电池,而且重心还特别合适,慢点飞,半小时不是问题!

之前听说过,把电池仓修剪一下就行了,我想试试
不过看了一下参数
重量差将近一倍呢,动力和桨都不需要换吗?起飞重量变化不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格氏2200,8分钟就得下来了,3.8V左右

那你飞的比较暴力啦,我就是飞五边,每遍都慢速通场或降落再起飞练习,技术不好嘛玩不了大动作。

网友H:
引用 楼主:
之前听说过,把电池仓修剪一下就行了,我想试试
不过看了一下参数
重量差将近一倍呢,动力和桨都不需要 ...

不用做任何修剪,可以直接放进去,我水鞋加5200电池,总重1.4公斤,平常飞没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飞的比较暴力啦,我就是飞五边,每遍都慢速通场或降落再起飞练习,技术不好嘛玩不了大动作。

我确实大部分时间全马力飞
不过我也是在练习航线
我可能电压比较保守
下次试试多飞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用做任何修剪,可以直接放进去,我水鞋加5200电池,总重1.4公斤,平常飞没任何问题

收到,万分感谢

网友K(2021-05-04):
没看出来电机有下拉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没看出来电机有下拉角啊
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