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哥哥们,想入坑微型室内机,买什么接收机呢

楼主(2020-10-14):
目前在用jumperT16控,希望是支持1到2S的,可以的话能同时支持无刷有刷

飞机翼展打算在50cm以内

网友A:
富斯微型接收机,四通道,内置有刷电调,大约重2克,1S供电,可配合1.7克舵机,空中100米没问题.不知和你的发射机能否匹配

网友B:
好几个品牌都有,看你怎么选择吧。有直线舵机,有普通舵机,有地平线,带陀螺仪,比较贵!自己做便宜!

网友C:
多协议控  接收机不是大把 富斯相对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富斯微型接收机,四通道,内置有刷电调,大约重2克,1S供电,可配合1.7克舵机,空中100米没问题.不知和你的发射机 ...

可以匹配,有四合一高频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协议控  接收机不是大把 富斯相对比较多

希望能推荐具体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几个品牌都有,看你怎么选择吧。有直线舵机,有普通舵机,有地平线,带陀螺仪,比较贵!自己做便宜!

陀螺仪就不用了,老哥可以推荐具体型号吗还有动力

网友D:
伟力f949主板可以考虑,地平线88接收,富斯一代微型接收机+1.7克舵机,动力可以用8520,720,或者减速组,加个无刷电调用小无刷也行,推荐高达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伟力f949主板可以考虑,地平线88接收,富斯一代微型接收机+1.7克舵机,动力可以用8520,720,或者减速组, ...

收到,谢谢老哥。等我做好了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伟力f949主板可以考虑,地平线88接收,富斯一代微型接收机+1.7克舵机,动力可以用8520,720,或者减速组, ...

淘宝店名是高达?

楼主:
这套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店名是高达?

小飞机入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陀螺仪就不用了,老哥可以推荐具体型号吗还有动力

伟力有款小塞斯纳,258带控。空心杯减速组,没有右手油门的,我没有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陀螺仪就不用了,老哥可以推荐具体型号吗还有动力

就这个你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个你看看吧

想自己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自己组

那就慢慢学吧,用热切割,切泡沫板做飞机,配件自己买。学习飞行原理,找好重心,配好电装和电池去飞吧!这就是个坑

楼主:
要得,之前有大飞机飞行和组装的经验

网友(2024-02-26):
这个才叫微型

网友:
这个在哪里买呢,或者出个制作教程和材料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