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0lt单向轴承怎么拆

楼主(2020-10-15):
单向挂了卡死了,怎么拆,大力出奇迹??

网友A:
加热,台钳顶出

网友B:
最近怎么都是单向出问题?

网友C:
这个飞机我练习悬停都爆过单项,这还是我所有飞机里唯一爆过的单项,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取不出来只能连着固定大齿盘的那个套一起换了

网友D:
看我帖子、和500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