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轴承拆除方法!

楼主(2020-10-15):
前天发了一个求助,几位模友热心的指教,今天把我的这个方法分享一下,望对模友们有一点帮助!

未拆前

未拆前

制做个附件

制做个附件

上台钳

上台钳

完成

完成

网友A:
楼主手工好啊!前一帖就是抛砖引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手工好啊!前一帖就是抛砖引玉啊!

多谢您的指教呀!

网友B:
我是加热枪1分钟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加热枪1分钟搞定,

我的没加热直接顶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没加热直接顶出来了!

不加热这种搞法有机会会把单向顶撑了,中间孔会扩孔,然后整组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加热这种搞法有机会会把单向顶撑了,中间孔会扩孔,然后整组换新的

好的,下次一定加热后再顶,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加热这种搞法有机会会把单向顶撑了,中间孔会扩孔,然后整组换新的

这话说的是的确,我也用台虎钳加工具没有加热就顶过两次单向轴承,感觉明显再装就松了很多,感觉以后不加轴承胶几乎会掉,然而那么松估计加轴承胶效果未必有用,所以还是得加热再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话说的是的确,我也用台虎钳加工具没有加热就顶过两次单向轴承,感觉明显再装就松了很多,感觉以后不加 ...

这是用 RMB 换来的经验...

网友:
一样的台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