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B 700主轴直径是不是12MM? SAB和亚拓的十字盘尺寸多大?

楼主(2020-10-15):
    想把BD的十字盘换了,看遍了几乎所有的700级的直升机主轴和十字盘。

    XL700                  15MM
    KDS A7                13MM?? (这个是从一个回帖中看到的,表示怀疑   KDS 7.2                 12MM
   亚拓700X              12MM

   DB700                  12MM
   嘉迪700                12MM
   富力 700 (T7)   15MM
   SAB 700               12MM
   Supre 710ET         14MM
  Logo700的十字盘太贵了就没找主轴直径。

     求助一下
1.亚拓700的十字盘是不是700X 700L 700E 760E 通用?? 十字盘球头中心点间距有大佬能给测量一下吗?
2.SAB的主轴直径是不是12MM? 十字盘球头中心点间距有大佬给测量一下吗?

类似这样,我单手拍照片不是很准确:

网友A:
还有13,14mm的?一般主轴不就12或者15么?

网友B:
换十字盘内的鱼眼轴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十字盘内的鱼眼轴承即可

   主要是那玩意不好找。。。。。我现在大概确定亚拓的12mm应该可以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13,14mm的?一般主轴不就12或者15么?

我也觉得很神奇的、但是从卖家描述上就是这样、、

网友:
14mm的有,但不多,13的就真还没见过

网友C:
主轴15的就两家主要的,小罗xl700和富丽t7,其他家基本都是12mm
然后亚拓十字盘球头外盘是42mm半径,kds是36mm,gaui是42mm,都是轴中心到球头中心的距离。
不确定测得准不准,因为十字盘都没拆机亚拓这边十字盘对自家通用,但是注意目前分为好几种。高低fbl,分体fbl,dfc。十字盘也分为十字,十字偏移(fbl的),dfc版本
另外亚拓这边除了老款旋翼头,现在的桨夹都是通用的,换个摇臂就行

网友C:
另外主流520-600级别基本都是10mm主轴,除了gauix5是8mm主轴和jr f550是12mm的。横轴一般比主轴小一号,也就是8mm
550-700级别电机一般是6mm的,少量8mm的,520一般是6mm和5mm兼容设计,500一般是5mm,380-420是4mm,再小就是3.5和3.17
桨厚度是700级是12/14,m5螺丝,550-600是12mm,m4螺丝,480-520是10mm,m4,425-470是10mm,m3长,420以下都是5mm,m3,325以下不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主流520-600级别基本都是10mm主轴,除了gauix5是8mm主轴和jr f550是12mm的。横轴一般比主轴小一号,也 ...

好贴好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轴15的就两家主要的,小罗xl700和富丽t7,其他家基本都是12mm
然后亚拓十字盘球头外盘是42mm半径,kds是 ...

      你这个十字盘外盘半径没太搞明白,是十字盘中心点到球头十字盘结合部的半径还是十字盘中心点到球头球头扣结合部中心点?

    这个不太好描述。。。。  晚上我拍个照片截个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十字盘外盘半径没太搞明白,是十字盘中心点到球头十字盘结合部的半径还是十字盘中心点到球头 ...

轴中心到外圈球头中心

网友:
最好还是用原厂的!

楼主:
   感谢~ 已经找到合适的十字盘~

网友(2021-01-17):
Logo700是14的主轴哦,大菠萝700和天玑星是10mm的主轴

网友:
KDS a7 主轴是12mm

网友:
直接自己做过一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