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 80F18 襟翼、尾翼设置

楼主(2020-10-15):
如题,飞机是收模友的二手飞机,没有说明书了。。。
关于此机,之前听闻比较重,不好驾驭,为此希望把飞机的襟翼和尾翼设置好先。
1、尾翼的基准位置是在哪?
2、开襟翼后尾翼的拉杆补偿量是多数?
还望飞过此机的模友不吝赐教!

网友A:
1、尾翼的基准位置是在哪?
在一个接缝的下方7mm(说明书),我实际5mm。略微翘起(升舵效果)
2、开襟翼后尾翼的拉杆补偿量是多数?
开襟翼补偿2% 放下起落架2%都是拉杆
建议改一下,将平尾改成拉杆式的。
可以约着一起双飞。

楼主:
收到,谢谢你!
我也觉得FMS搞的这个用舵机摇臂直接驱动平尾的做法不靠谱,也很难调整尾翼!

网友B(2021-06-20):
80F18好飞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