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廉价将亚拓700/800成功升级e1 900-1000级直升机

楼主(2020-10-15):
刚刚把机子升级到了e1,用来做设备挂载的载机,应该是市场上最最廉价的900级直升机了,而且完全可以起飞重量25kg左右

整体大了很多
后续可能根据现有情况也有泰式x7f升级900级载机的方案公布,敬请期待~

楼主:
先说说用途吧,因为想考虑ghost4类似机型的挂载,手上正好有亚拓700dfc,就用700拉长用来尝试。
机子已经换上了sab980桨和rt130尾桨,还没试飞,过两天把电池挂载板做好后再试飞。目标是挂载3-5kg续航30-50分钟,6s 44000电池
本机技术参数:
电机:亚拓800mx 385kv 电调:凤凰160a 齿比 12/112,也就是9.33/1/4.73的齿比
大桨:sab980    尾桨:fk130 dfc旋翼头 12s

推荐配置:昭意4735 370kv 电调:好盈200a v4.1 齿比12/112  9.33/1/5.3齿比
大桨:亚拓900   尾桨:fk120或亚拓120  12s
推荐转速:1100-1350

网友A:
6s党永不为奴

楼主:
引用 网友A:
6s党永不为奴

我也想12s,但是事实不允许,没有原装这么低kv电机

网友:
顶顶顶,顶满20楼看看楼主尾传动杆怎么加长的。

网友B:
e1是什么意思?求科技!

网友C:
给3d设计的尾传动比可能转速高了吧。可以直接用单独电机驱动,也省去了传动。

网友:
期待试飞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e1是什么意思?求科技!

亚拓e1植保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3d设计的尾传动比可能转速高了吧。可以直接用单独电机驱动,也省去了传动。

其实,3d尾巴传动比不高的,只有飞低转速航线传动比才高。3d普遍转速高,所以尾巴那边就不需要特别高的传动比,e1原厂那个传动比有5.3,我这个才4.7,700的尾三桨版本才4.2

楼主:
改装方案:首先说明,亚拓的e1(900/1000级植保直升机)使用的是900/990mm大桨,尾桨是120。传动齿比11.56/1/5.3(电机/主旋翼/尾旋翼转速)
传动是有两个方案:9/104(m1.25)或者11/130(m1) 电机是850mx重新绕线的900mx(4530 kv450)搭配防水版本的好盈200a定制版
然后大家都知道亚拓家有个特点就是配件通用,E1这边也不例外 E1的尾管外径和亚拓800系列的一样。都是24mm的
那么这就是这个帖子的前提,通过将亚拓700升级成800的部分配件,然后再拉长尾管即可
那么需要升级配件如下:
H80T001AXW 800尾管固定座(这个e1也在用,相比旧款800尾管固定座的话,里面齿轮组接触地方有防尘处理,但是对112t大齿不友好,会蹭到)
H80T007XXW 800尾传动里面的轴承垫圈组,用来对里面轴承进行安放,但是这个好像有一点问题,我之后会提到改装事宜

H80T002XXW 800金属水平翼固定座 用来跟换原来700的那个,也可以选择飞越的TL80T002 价格会便宜很多

H80T003XXW 800金属尾轴传齿轮箱组 用来替换700尾波箱,这个其实后半部分尾波箱和700的一模一样,但是前面设计成兼容800的24mm尾管,这个部件我是收的别人炸鸡配件然后通过原来700波箱那边拼凑的,当然如果有要求工作状态恶劣的推荐更换HE1T005XXW E1轴传尾齿箱组,全包裹状态我感觉防尘会好很多

H80F001XXW 800空拍脚架组,因为桨增大了,务必选择高起落架来搭载前面设备,这个也可以选择飞越的TL800A1通用型空拍脚架组,价格便宜很多

重点来了,有两款四套尾管配件可以供选择,分别是900桨的和990桨的尾管套件
900桨:HE1T008XXW尾传动轴,HE1T010XXW 铝合金尾管,HE1T009XXW尾拉杆套件
990桨:HE1T002XXW尾传动轴,HE1T001XXW 碳纤维尾管,HE1T007XXT 铝合金尾管(碳纤铝合金二选一,但是007好像停产了)、HE1T003XXT尾拉杆套装
其他的什么HE1T006XXW E1尾支撑杆组、700/800的尾三桨旋翼头组(可三桨120或者三桨130配合一定转速锁尾)、镀钛的轴、副电池架啥的根据自己需要选择

网友:
哦,明白了!!!

网友:
前排挤挤~

楼主:
补充11楼:务必注意e1尾管套装是分为两种长度的,不要买错了,900的就不要考虑装990桨,会自宫
然后桨的话我上面提到我用的是sab980的,目前来说推荐几个比较划算的:
亚拓的900桨价格1190 三桨更贵但是可以低转速
fk的830,适合900尾管那个
sab的810,适合900尾管或者800尾管
sab的980,适合990尾管
毫克的990桨(推荐找厂家购买)适合990尾管
亚拓使用的14mm桨夹,5mm孔径。e1的桨夹是特制的使用外置双轴承,所以有需要可以升级(需要同时升级中联)
尾桨的话有亚拓的120尾桨(别买塑胶那个!)、rjx的120尾桨(他们家说支持配3尾桨,比亚拓要便宜)、芬记的120尾桨
芬记的130尾桨,都是用的m3螺丝。
但是我这边980大桨和130尾桨因为收不回去,只能拆掉储存运放
以下是990尾管套装和700尾管长度对比,大概长了30cm吧。还有700尾管固定座和800的那个对比,孔位都是通用的

楼主:
接下来是几个细节部分:
首先就是上面讲的轴承垫圈,我买的990尾管套装是不送这个的,购买的800那个的话好像垫圈有点小了。
所以我用的那个尾管套装里面的长的圆筒包装盒一边的橡胶套,剪出一个圆形通过传动轴的孔,再套入原来的垫圈上面并用502固定
在尾管内喷入wd40作为润滑后就可以用那个包装塑料管把轴承和垫圈推入相应位置固定了

还有就是,因为桨更大了,要注意一定要确认桨会不会打到。方法是测量主轴到尾轴长度,减去尾轴到尾桨固定孔距离和减去主轴到主旋翼固定孔距离就是主桨和尾桨的长度
还有就是上大桨推荐更换好一点的那个尾传动齿轮组,更换周期会长很多
另外就是齿比12/112的亚拓700,大齿会蹭到尾管固定座,需要把尾管固定座打磨一部分。
然后关于动力方面,我有以下的推荐:
1、选择800mx/850mx……电机,只要是定子47mm以下就行,kv在520-550适合6s,kv在260-300适合12s,齿比是12/112
2、自行根据亚拓这边的侧板孔位设计侧板,使用e1的齿比,电机选择4530-4535 440kv左右的
如果感觉锁尾不好,有三个方式解决:换大尾桨、换尾三桨、换尾传动齿比
另外注意,改装仅限700e dfc、700l、800系列飞机,不确定是否适合700n系列以及再老款电动700,不适合700x和760x!
其余挂载包括设计部分请自行解决,不过拉长尾管需要有合适的重心,所以前面务必扩展下侧板来增加大电池压住重心
有些配件可能买不到,我这边是联系亚拓大 陆总代理大远那边询问后预定的货,所以有这方面需求的可以去亚拓群里找他,赞一波亚拓这次的服务,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D:
感觉尾管好细好长,外观不协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尾管好细好长,外观不协调啊

其实E1也是这样,机身前面大了不少而已,比例就比较协调,但是侧板可以自己设计嘛,就是是否能戴上头罩的关系。我这边目前只升级了尾管和大桨,之后还有什么前面改电池放置、加设备舱、加光电吊舱啥的
而且外观嘛,其实也就那样,毕竟比E1轻了不少而且便宜了不少。我自己升级下来用了一部分二手配件,算下来才2000左右

大桨收的全新二手1000块(原价1580),尾管三件套亚拓那边订的500多,尾管固定座136,其他什么尾波箱、平尾固定座,里面垫圈的话300左右
我感觉比起上全新的e1便宜很多了。适合学校、小工作室之类的预算不多的地方试试。
毕竟很多人都有700,但是有时候设备负载的话几公斤,想飞几十分钟就需要900-1000级了,700做不到,所以就做这个方法推荐给大家
按全新价的话大概升级下来需要接近3000吧,如果是亚拓的700l v2优惠版本接近7000,相当于买700全套+升级去掉mb和那边e1空机价格一样,很划算了

网友E:
亚拓哭晕在厕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亚拓哭晕在厕所

其实我好奇,亚拓明明可以做成分体的,上面700l机身,下面转接大的电池仓,这样原来的侧板磨具还能用,而且上机身强度高,亚拓为啥不采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其实E1也是这样,机身前面大了不少而已,比例就比较协调,但是侧板可以自己设计嘛,就是是否能戴上头罩的 ...

   叮! 价格写错啦! 15800
   顺便我测了830的桨  效果不太好,室内不太敢飞  离地间隙太小测出来的数据不准。
   990桨你要飞多少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叮! 价格写错啦! 15800
   顺便我测了830的桨  效果不太好,室内不太敢飞  离地间隙太小 ...

980考虑1000-1200吧,不能太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好奇,亚拓明明可以做成分体的,上面700l机身,下面转接大的电池仓,这样原来的侧板磨具还能用,而 ...

莫非是为了挂农药机喷头那一堆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莫非是为了挂农药机喷头那一堆东西?

我感觉估计是他们可能感觉还是想设计一体化框架?分体框架连接处强度没那么高,但是上机身强度很高

不是很懂亚拓那边怎么设计的

网友:
我刚弄好 800

网友G:
原厂 800MX 520KV   飞 12S  16000    定速 50油门不知道转速有 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厂 800MX 520KV   飞 12S  16000    定速 50油门不知道转速有 多少

这个还是·看具体电调的,700电调基本上都可以定一个比较准的值。
另外我个人建议你更换电机,这么低油门电调那边效率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