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10遥控器的油门一格一格的,不是平滑的,正常吗?

楼主(2020-10-15):
请教,乐迪10遥控器的油门一格一格的,不是平滑的,正常吗?手感还不如FS-i6。
是特意这样设计的,还是怎么回事,如果想达到平滑油门杆的效果,有什么处理办法吗?
另外,还有哪些遥控器的油门是这样一格一格设计的,我换控的话,好避开它。

网友A:
换睿思凯吧,手感比乐迪好太多,又不贵

网友:
正常的    拆开控 把油门通道上的金属簧片拆掉就平滑了 这就是设计成这个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睿思凯吧,手感比乐迪好太多,又不贵

就怕买了又感觉不好,我现在手里的fs-i6,都感觉比这个at10好许多。

网友B:
就这么设计的,你可以拆开自己加个塑料垫片

网友C:
哈哈哈哈,你拆开遥控松一个螺丝就成平滑得啦,睿斯凯也有这样的设计,应该是方便飞固定翼,飞穿越不习惯直接改过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么设计的,你可以拆开自己加个塑料垫片

搞定,我用PVC板切了一个压片,替换了那个铁压片,顺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哈,你拆开遥控松一个螺丝就成平滑得啦,睿斯凯也有这样的设计,应该是方便飞固定翼,飞穿越不习惯直 ...

谢谢,搞定了,用PVC板切了一个压片,直接替换了那个带有突起的铁压片,感觉很顺滑。

网友:
用一段时间这一格一格的就没了!

网友D:
有一格一格好,可以把压片螺丝放松一点,完全没有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格一格好,可以把压片螺丝放松一点,完全没有不好

不适应,油门不准,上推一格大了,下拉一格小了,手指总要与油门杆较劲,感觉还是顺滑的好,我飞穿越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适应,油门不准,上推一格大了,下拉一格小了,手指总要与油门杆较劲,感觉还是顺滑的好,我飞穿越机。 ...

调油门曲线呀

网友:
我之前也用乐迪at10,现在换成大疆遥控了,感觉手感提升了好多

网友:
调整油门钢片,用尖嘴钳把钢片和油门的接触点调为平整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