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手抛机改了电动后,如果收油门失速就马上自旋下坠是为什么?

楼主(2020-10-15):
高空飞行途中如果油门如果低于20%速度降下来以后就会开始直接尾部旋转机头垂直往下急速坠落。
没改装之前用手抛都能正常滑行降落。但是现在改了以后就不行了,是不是重心太高了?还是太靠后了?

网友A:
头朝下应该是头重了
急速坠落没有改出应该是升降舵拉杆不够
平飞的时候拉力够大,速度够大,能把机头抬起来
关动力后速度慢,尾翼不足以抬起机头
尝试让重心靠后一点/尾翼微调拉杆/增加平尾和升降舵面积

如果在此过程中伴随螺旋,转弯下坠那可能是两侧机翼迎角不对称,泡沫机翼扭曲了

上个视频比较好

网友:
按说这是目前手抛机里可改性最强的一种了(没有之一)。期望大家悬丝诊脉,楼主好歹也要拍个片儿什么的吧?

网友:
此款油动路过

网友:
有没有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头朝下应该是头重了
急速坠落没有改出应该是升降舵拉杆不够
平飞的时候拉力够大,速度够大,能把机头抬起 ...

对。本人身有体会。加舵面和移重心。

网友B:
很明显是失速尾旋了,重心可能太靠后了。在重心太靠后的情况下,高空关掉动力(或减小动力)后又猛拉升降舵,多重因素下是很容易失速尾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朝下应该是头重了
急速坠落没有改出应该是升降舵拉杆不够
平飞的时候拉力够大,速度够大,能把机头抬起 ...

非常感谢,图片来了,今天我把电池重量加多了一倍,原来重心在机翼中间,然后现在重心在机翼下面炭杆的位置查不到,还增加了尾翼和附翼的舵面,但是如果现在收油门的话还是会失速下坠,比之前好像稍微好一点点但是还是问题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是失速尾旋了,重心可能太靠后了。在重心太靠后的情况下,高空关掉动力(或减小动力)后又猛拉升降舵 ...

我的情况是高空中无动力情况下一打附翼就会失速下坠

网友C:
一贴图就看出问题在哪里了,之前估计大家都把你这改装当前拉机了。结果你是背推,背推吧,你还推力线不向下倾斜。你当冲浪者那推力线向下产生负升力分量,降低飞机效率是白降低的啊?设计师傻啊?
你这改装后的手抛机,如果做无动力滑翔测试,肯定是重心太后,气动不稳定的。但是你背推有个向前的俯仰力矩,抵消了这个重心靠后,所以有油门的时候就基本稳定,你油门一小,就不稳定,很容易失速了。

另外看淘宝上有EPP版本的707,不知道可有人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贴图就看出问题在哪里了,之前估计大家都把你这改装当前拉机了。结果你是背推,背推吧,你还推力线不向下 ...

我电机固定的时候有做了一个轻微的向上夹角,所以我这个原因是重心太靠后了?

网友D:
手抛机改油机才好玩,改电动冒的意思撒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电机固定的时候有做了一个轻微的向上夹角,所以我这个原因是重心太靠后了?

常规的飞机设计,有一个基本的考量,就是在飞机故障无动力的情况下,仍然可以稳定滑翔。毕竟你不会希望一架飞机已经离机场不远了,就因为发动机故障或没油而迫降失败坠毁吧?对模型飞机的设计来说,无动力滑翔不能说是绝对的必要,也应该是个基本的思路。你把你的飞机从高处无动力抛下去,肯定是不稳定难以驾驭的。你这个飞机从空气动力学上说是个变稳的飞机,动力越足稳定性越好。

要让飞机的动力情况对飞机稳定性影响小,应该尽量让发动机推力线靠近飞机的气动中心,基本上接近机翼前1/4的位置。对于你现在这样的布局来说,螺旋桨太靠中心,显然靠改方向是无法做到的,推进器向后延伸或者放在垂尾上才比较容易。我们也能看到有些飞机,比如电影《红猪》那样,或者可收放螺旋桨的滑翔机,完全不考虑推力线指向。这种情况我的推测,设计先保证滑翔的稳定性,然后保证足够的平尾面积可以抵消推力的影响。对你来说,加大副翼面积没有必要,加大平尾特别是平尾可动部分的面积,然后把重心调到前面就是无动力滑翔也稳定的位置,也许可行。

网友E:
前拉不好吗,我的前拉机没有出现这种问题,重心在机翼前缘三分一地方,很好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贴图就看出问题在哪里了,之前估计大家都把你这改装当前拉机了。结果你是背推,背推吧,你还推力线不向下 ...

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拉不好吗,我的前拉机没有出现这种问题,重心在机翼前缘三分一地方,很好飞的

手抛,不改装,基本都在3/1处,改装后,最好也要这个重心点。楼主可能忽略了改装后飞机增加的重量。和多出的部位带来的阻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抛机改油机才好玩,改电动冒的意思撒

这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规的飞机设计,有一个基本的考量,就是在飞机故障无动力的情况下,仍然可以稳定滑翔。毕竟你不会希望一 ...

非常感谢,我试试看把重心和螺旋桨都再往前一点。后续再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拉不好吗,我的前拉机没有出现这种问题,重心在机翼前缘三分一地方,很好飞的

前拉的话一炸机就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试试看把重心和螺旋桨都再往前一点。后续再请教

让发动机推力线靠近飞机的气动中心”可能我这句话说的不够清楚,推力线是一条穿过螺旋桨中心的虚拟直线,这条直线到气动中心的垂线距离和推力力矩成正比,简单的螺旋桨前移不会改善这个垂线距离。

网友:
这个飞机好,搜索关键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拉的话一炸机就坏了,

前拉可以用折叠桨,这样就不容易炸坏了

网友:
重心太靠后,电机的推角正合适弥补了重心问题,等到关油门,就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首先 看电机应该是2205-2208级别 对于滑翔机来说,大了,并且导致:
1.电池也大
2.翼载荷大,容易失速
另外舵机线没有埋入机翼 影响翼型图中电池是圆柱形,应该是2S 18650 想搞远航
这款飞机空机重量120克左右 加上动力也就200克上下,这样比较好飞
推荐用1806级别电机,想要大动力可以用2204级别,配合5-6寸折叠桨前拉,电池用800mAh 2S-3S 10A级别电调
图传重量不大,但摄像头增加很多阻力,外形要做的比较光滑

总的来说,这架手抛机虽然翼展够大,但翼弦比较小,机身内部为实心泡沫,空机比较重,不适合搞FP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