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调和飞控怎么连接?

楼主(2020-10-16):
原来的电调中间连接电调有黑白红三条线的,现在换新电调只有黑白线了,飞控上输出有正负极和信号线,但是电调端只有黑白两条线,试过只连正负极发现接收机不闪对频灯而且图传无图像也就是摄像头不工作,图传有电,

楼主:
电调在这里

来自微站

网友A:
穿越机电调,不提供bec功能,所以没有红线(正极)。白线是信号线,黑线是负极

网友B:
图片里的电调没有5v输出,所以,如果你的飞控需要5v输入,那么就单独搞一个稳压模块给飞控提供5v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里的电调没有5v输出,所以,如果你的飞控需要5v输入,那么就单独搞一个稳压模块给飞控提供5v输入。

奇怪的是连接在飞控上面的图传居然是有电的,那说明飞控供电应该没问题了啊,再一个飞控上连接电调的是5v输出吧不应该是输入啊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越机电调,不提供bec功能,所以没有红线(正极)。白线是信号线,黑线是负极

谢谢,那应该怎么连接?是不是不能用在这个飞控上,应该买固定翼飞控?
来自微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那应该怎么连接?是不是不能用在这个飞控上,应该买固定翼飞控?

应该是飞控没有bec供电。找个独立bec接上,或者换电调……
至于用什么飞控是看你要装在什么机型上。装固定翼上就用固定翼飞控啊。

网友:
我双发冲浪者用的两个电调就这样的,穿越机上的电调,我另外用独立BEC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飞控没有bec供电。找个独立bec接上,或者换电调……
至于用什么飞控是看你要装在什么机型上。装固 ...

非常感谢您的热心,机子是固定翼,我如果并联一个5v降压模块在这个电调的接电池那段来输入飞控5v那里可以吗?因为我看到飞控那里写着out,怕接错输出端
来自微站

网友:
你这个是飞控是H飞控,好久以前的飞控了,我自己还有一块这种飞控,收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怪的是连接在飞控上面的图传居然是有电的,那说明飞控供电应该没问题了啊,再一个飞控上连接电调的是5v ...

电调不需要5伏,所以它只可能是输出,不需要其他设备输入5伏给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