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忙解决下,切割斜线出现波浪锯齿的问题。

楼主(2020-10-16):
机子是自己做的 ,钢板焊接机
系统的盗版维宏

用ArtCAM 2008出的刀路

刀具是3毫米两刃铝铣刀  转速18000  进给  1000

切深5毫米  切削量 0.1毫米

轮廓已经切好了只是在切一刀想出个高光的切割面

现在的问题是 直边是镜面  但是斜边 出现波浪形的镜面

在ArtCAM 里面模拟的时候 斜边也是锯齿状的

怎么解决?是机子不行需要双螺母丝杠?
还是刀具不行要用三刃或者是4刃的刀?
还是系统问题,X轴和y轴的联动配合有问题?
希望有那位好心人能给个解决思路。

网友:
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
应该是你的伺服电机问题,没有调好

网友A:
到底是什么电机?步进电机容易出现这种问题(步进分辨率差),伺服好很多。

网友:
严重关注这个问题,解决起来估计不容易啊,刀具、主轴电机、步进电机、丝杆、控制器、刀路,这些环节都有可能出问题,得一步一步慢慢排查,建议楼主先从简单的开始,先换个刀路软件,试试不同的刀具之类的,关注后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什么电机?步进电机容易出现这种问题(步进分辨率差),伺服好很多。

86步进电机1.8角度16细分

网友B:
电机的分辨率低。造成的。也可能是两轴同步不太好造成的。

网友C:
既然模拟时就有这现象,说明刀路有问题,但楼主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是丝杠螺母和刀具,是不是有什么新想法,说来听听。

网友D:
切割时有没有精车的刀路?

网友E:
电机都已经16细分了,应该就不是电机的问题了,原因大概率出在刀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切割时有没有精车的刀路?

精车是什么概念? 我是先钨钢刀铣一遍 然后缩5个丝 拿PCD在过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的分辨率低。造成的。也可能是两轴同步不太好造成的。

电机分辨率低的话 直线不会是镜面。切方对角线是正的。现在排查出来的是X和Y有误差20个丝。调整过来以后好了一些 。 但还是达不到直线的那种镜面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模拟时就有这现象,说明刀路有问题,但楼主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是丝杠螺母和刀具,是不是有什么新想法, ...

这台机子是我好几年前造的了。钢板焊接,自己刮研的。挤压丝杠,这么多年了肯定变形不少。其实直线能切出镜面,已经是很满意了。总是想要求更好点。新造的机子 打算换铸铁床体  磨制的双螺母丝杠。把基础打好点。缩小误差的排查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都已经16细分了,应该就不是电机的问题了,原因大概率出在刀路上。

以你的经验 应该怎么出刀路  切削参数应该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台机子是我好几年前造的了。钢板焊接,自己刮研的。挤压丝杠,这么多年了肯定变形不少。其实直线能切出 ...

就是双螺母问题

楼主:
能详细说说吗?丝杠级别,双螺母,预紧,对于斜面切削的影响。

网友:
会不会是软件插补的精度低了造成.

网友:
两轴插补应是台阶形式,走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