襟翼和升降混控,同时延时动作,天地飞ET12已达成

楼主(2020-10-16):
降落的时候为了降低速度,提高升力,我们一般都会开襟翼降落,但多数飞机开襟翼以后都会出现抬头(也可能是低头),因此我们需要推升降来使飞机保持平衡。遥控器提供了混控功能,使得打开襟翼的时候,可以同步操作升降,使飞机自动保持平衡。但有一个问题,一般我们襟翼都设置了延时开启来避免飞机姿态突然产生变化,但混控操作的升降却不具有延时功能,因此当用混控打开襟翼的时候,会出现襟翼延时慢慢下放,但是升降却“唰”的一下就到位了,这样升降会比襟翼先到位,后果就是飞机会先低头,然后才慢慢的回到水平状态。
当然你可以给升降也设置延时,来让升降和襟翼同步延时,但这样会产生一个严重的不良后果,就是用摇杆来操作升降的时候,也会有延时,那这对飞机的操控可以说是毁灭性的。
如何做到升降与襟翼同步延时动作,而不影响摇杆操作升降?之前我发了一个贴,但是没人能回答。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64842

经过我几天实际操作研究,终于达到了目标,现在把具体设置方法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敲黑板划重点:天地飞ET12遥控器有两种延时设置,一个叫通道延时(在通用功能菜单里),一个叫飞行条件延时(模型功能->飞行条件下)。通道延时的作用是全局性的,一旦在这里给某个通道设置了延时,不管你通过什么方法操作此通道,都会有延时效果。而飞行条件延时,只有在切换到这个飞行条件的时候,才会在设定的通道上产生延时,一旦切换完成,延时失效。
飞行条件延时是一个关键点,我就是通过这个设置,来做到升降舵与襟翼同步延时下放,而又不影响摇杆操作升降的。

首先,还是给襟翼设置延时,并设置襟翼与升降混控,这个地方我不在赘述。

第一个重点,把襟翼开启开关设为“SD”(或者其他你喜欢的开关,但请记清楚是哪一个,后面都要用同一个开关)

然后,建立一个新的飞行条件,因为这个飞行条件主要用于降落,所以我取名为“landing”,同时把这个飞行条件的切换开关也设为“SD”

点击飞行条件右上角的“延时”按钮,给两个飞行条件的升降通道都设置延时(设置的时候拨动一下SD开关,确保两个飞行条件的升降都设置了延时)

完成!现在试一下拨动SD开关,应该能够襟翼和升降同步延时了。
原理:把飞行条件切换开关和襟翼开启开关都设为同一个SD,开启襟翼同时也会切换飞行条件,而飞行条件的升降通道设置了延时,所以升降舵也会有延时效果。升降舵延时到位以后,延时效果失效,不影响用摇杆操作升降舵。

视频演示:

网友:
深奥的混控,像真机的配置

楼主:
在不同的飞行条件下,可以分别给飞机定义不同的状态,例如各个舵面微调的大小,各个通道的操作比例、曲线,不同的混控方式等。因此你切换飞行条件时,飞机的状态会产生变化,天地飞也是考虑到这种突然的状态变化会造成飞机失控,所以设置了飞行条件切换的延时功能,而我正好利用了这一功能。

其实通过飞行条件切换,可以不用混控来控制升降舵来平衡抬头问题,可以在切换到“landing”飞行条件以后,调节升降舵的微调来达到平衡,效果是一样的,操作还更加简便,可以在空中调节升降舵,不像调节混控必须在降落以后才能调节。
(注意要在“通用功能->微调”里面,把各个微调的作用范围设为“单独”,而不是“全部”,这样才能确保两个飞行条件里面的微调量是不同的)

楼主:
回复多了,清除

网友:
要说混控还是开源控拿手,不过最近有点想买天地飞的ET16,收藏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学习了。以前只是单纯用襟翼,抬头也没管

网友:
学习了,非常好!

网友A:
这种平尾只管升降不混控副翼的好设置,平尾设置为三角翼混控的想要再混控襟翼没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平尾只管升降不混控副翼的好设置,平尾设置为三角翼混控的想要再混控襟翼没弄出来

那就用我3楼说的办法,在降落飞行条件里改变平尾的微调就可以了,不影响三角翼混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用我3楼说的办法,在降落飞行条件里改变平尾的微调就可以了,不影响三角翼混控。

那就不能与襟翼随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能与襟翼随动了吧

可以随动,这只是实现襟翼与平尾随动的另一种方法,但用的不是混控。
举个例子,你正常飞行条件里平尾是0度,降落条件里平尾是用微调下降10度,当你用开关从正常飞行条件切换到降落条件的时候,平尾就会自动下降10度,同时这个开关又是襟翼开关,所以襟翼也会同时开启,等于实现了襟翼和平尾联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随动,这只是实现襟翼与平尾随动的另一种方法,但用的不是混控。
举个例子,你正常飞行条件里平尾是 ...

这就不能搞手动比例控制襟翼,以及延迟慢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不能搞手动比例控制襟翼,以及延迟慢放了

延缓慢放是可以的,就按我说的方法就可以延缓放升降舵,对微调同样有效。比例控制襟翼也是可以的,你可以给两档襟翼分别设两个飞行条件,在两个飞行条件里分别设不同的升降微调大小。

但如果你是用摇杆或者旋钮来控制襟翼,要做到线形控制,而不是两档控制,我这个方法确实不行。

网友B:
我很想知道,带飞控的固定翼还需要这种操作么?还是交给飞控自己调整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很想知道,带飞控的固定翼还需要这种操作么?还是交给飞控自己调整去?

飞控不用了吧,飞控会自己去控制各个舵面调整姿态啊

网友:
FUTABA 18SZ 要怎么设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不用了吧,飞控会自己去控制各个舵面调整姿态啊

ok

网友:
引用 楼主:
延缓慢放是可以的,就按我说的方法就可以延缓放升降舵,对微调同样有效。比例控制襟翼也是可以的,你可以 ...

我现在是用滑块控制襟翼的,和三角翼混控的升降再接着混控还弄不出来

网友C(2020-12-14):
你好,楼主,这样设置之后,升降舵下摆的舵量怎么确定是多少啊,还是得试飞一下再调整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楼主,这样设置之后,升降舵下摆的舵量怎么确定是多少啊,还是得试飞一下再调整舵量

开襟翼以后调升降的微调,调到平飞就可以了。
因为开襟翼以后切换到了另一个飞行条件,所以这个微调不影响不开襟翼时的微调。

网友:
好复杂,还是opentx开源系统设置简单方便

网友C:
楼主,我看你的步骤设置好了,但是为啥我打开襟翼的时候襟翼都稍微抖一下才开始下放?会是哪里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看你的步骤设置好了,但是为啥我打开襟翼的时候襟翼都稍微抖一下才开始下放?会是哪里的原因

舵机精度不够吧,刚开始的时候襟翼角度小,舵机做不到那么小角度,就只能抖一下了。
把通道延时设低一点,让襟翼下放的速度变快一些,可能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精度不够吧,刚开始的时候襟翼角度小,舵机做不到那么小角度,就只能抖一下了。
把通道延时设低一点 ...

具体哪里原因还没找出来,但是应该和舵机没关系,因为我用飞行条件之前设置的襟翼延时没问题的,弄完之后不知道哪里的原因,我晚上试试把延时改小点的效果。

网友:
刚买了这款遥控器,楼主的分享很有用,谢谢。

网友:
我的回复呢?

网友(2021-01-28):
引用 楼主:
可以随动,这只是实现襟翼与平尾随动的另一种方法,但用的不是混控。
举个例子,你正常飞行条件里平尾是 ...

这有个致命问题,如果延时操作没完成,比如此刻正在升级舵延时操作中,此时如果发生意外,需要紧急操作升降舵摇杆,你会发现舵机依然是延时状态,紧急打舵的操作并不会执行,结果必然是炸鸡,此问题已经反馈给了厂家,希望下次更新能解决

网友(2021-12-07):
求你的微信号,我还是弄不明白

网友:
求你的微信号,我还是弄不好

网友:
混控好难

网友:
学到了明天我也调一下

网友(2022-08-05):
普通固定翼设置襟翼副翼联动,一通道接右翼,六通接左翼。打杆为什么还是只有一个动呢?

网友:
简单翻译:放襟翼延迟?

网友:
楼主我想请教一下,我的襟翼用的是三段开关,也就是有两档襟翼,但是我在设置混控的时候发现,只有将襟翼放到二挡也就是完全放下才可以激活混控,如果放下一半也就是一档,混控无法激活,这个是什么问题呢?我用的是et16s,界面都一样的,谢谢解答

网友D(2024-05-12):
看着有点复杂,是在不行放在旋钮通道上,想转几度是几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