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没有BEC输出,飞控能不能从图传上取5V电?

楼主(2020-10-16):
如图所示,虚线表示没有的电线,我的图传输出端只有GND和信号 到飞控,5V供电输出,连接上电源以后GPS,摄像头,已经接收机都没有通电,但是图传居然有电能正常工作,说明电流计经过飞控已经给飞控供了一部分电了,现在如果我要飞控正常工作原则上来说必须买一个外置BEC 5V降压模块到飞控连接电调那里的5V端,但是我突发奇想,既然图传上带电,我能不能取图传上的原本输出给摄像头的5V电压到飞控那里供电呢?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烧毁飞控。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就怕会不会造成短路。

网友:
不懂帮顶。外置BEC会不会更稳妥点

网友:
明白你的意思,但我还是建议你独立BEC供电。

网友A:
毕竟可靠是最重要的,飞控BEC应该不足以带动四个舵机。

网友:
建议上个外置bec,十几块钱硬币大小,5v3A稳的很

网友:
用个5V的BEC给飞控单独供电,这是最保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毕竟可靠是最重要的,飞控BEC应该不足以带动四个舵机。

根据他的介绍应该是多轴电调没有舵机,如果是固定翼,也不会去选择不带BEC的电调

网友:
量一下图传电压

网友:
单独从平衡头接一路bec比较稳妥,让图传供电估计会造成图传和飞控电流东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毕竟可靠是最重要的,飞控BEC应该不足以带动四个舵机。

谢谢,难怪我以前老是觉得舵机舵量太小,但是舵机单独试又没问题,原来是电流太小,忽略了。

网友:
建议单独UBEC供电,图传发射机5V是给摄像头供电的,所以电流有限。如果供飞控的话,怕接的设备太多,飞控万一掉电重启,那情况就十分危险了。

网友:
可以是可以,但最好独立供电,空中飞控瞎了就不好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