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车要得否

楼主(2020-10-16):
纵列双旋翼支奴干样子的飞行车,pix飞控加持,自编译固件,完整的悬停,航路规划,自动起飞,降落,返航功能。支持MP,QGC,TOWER,飞鱼等地面站。原型机已试飞OK,整个顺眼的壳题,能否吸引眼睛。

网友:
太牛了,火钳刘明

网友A:
小区里试飞,貌似大意了些,还是比较危险的!

网友B:
车的部分呢?地面行驶能力呢?

网友C:
不错不错,是倾转还是变距?

网友D:
车和飞机的形态差异太大,从飞机到车一定得有合适的的变形过程。否则,飞行汽车永远无法普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是倾转还是变距?

双旋翼周期变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的部分呢?地面行驶能力呢?

用一套动力,一套变速器,车和飞机模式用分动箱变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区里试飞,貌似大意了些,还是比较危险的!

试飞场地是大问题,小区确实不妥,只敢周围无人时低高度小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和飞机的形态差异太大,从飞机到车一定得有合适的的变形过程。否则,飞行汽车永远无法普及。

有个想法是旋翼外挂,即顶部支持快速拆装,飞行时挂上旋翼。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想法是旋翼外挂,即顶部支持快速拆装,飞行时挂上旋翼。

你这想法很危险民航适航规章不可能通过。快速拆装基本行不通,理由是“谁来保证“快速拆装”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网友E:
我觉得楼上的说的很对,必须要有能上路的外观才行,顶着几个大翅膀一个车占好几个车道啊
快拆 不靠谱 就只能考虑自动折叠收放了,还得考虑受众人群,土豪吧 最起码两个停车位得能停得下才有看头,你看卖概念和PPT的基本都是小型,可自动收放,双座,外观不赖,分分钟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楼上的说的很对,必须要有能上路的外观才行,顶着几个大翅膀一个车占好几个车道啊
快拆  ...

旋翼收起后是不会超过机体的,两个旋翼完全置于顶部。

楼主:
由于尺寸限制,3D打印机分段打印。

楼主(2020-11-15):
组装完工

楼主:
完美起飞。

网友:
新固件求分享

网友:
,为什么一楼第二个视频第一个起落飞机抖动,第二个起落就稳了呢?

网友F:
飞机飞行抖动,应该是桨不平衡,或者其他动力部分有虚位,不知判断是否正确。

网友G(2021-04-03):
长期关注此贴

网友H: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jM0NjY5NzEwNA==.html?spm=a2hcb.profile.app.5~5!2~5~5!3~5!2~5~5!38~A!2
以前做的、谁帮忙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