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K110有感

楼主(2020-10-17):
真没想到,而且不知不觉买了三架,回头看和110还真有些缘分,当时15年底时CC2500还没有出来,现在四合一已经满大街都是了,时间过的真快。

再看看新买的K123和种草中的K124,估计也已经有三四年了,这个级别的啥时候出新飞机呢?

网友:
学了个110

网友A:
好久没来了,向前辈问好啦,我也刚入手了个,千年对尾悬停的慢慢练手

网友B:
小白头和jst2.0长时间了会氧化发黑影响电流,有种比xt30更小的圆柱形电源头,或者是小型T头我觉得应该不错。
继续用也没事啦,反正换头也不复杂,更换其他头电池也得都跟着换相对麻烦。

网友C:
完整的教程在哪看啊 ? 我现在也想买台 练练3d,一直正常飞确实无聊,K110 和K123 在纠结那? 还有咸鱼上有新的K110比 淘宝  拼多多的 便宜不少,不知道真假~

网友:
向前辈学习!我也不知不觉买了3台k110

网友D:
前辈  您有没有t8sg设置110的教程   我不会设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完整的教程在哪看啊 ? 我现在也想买台 练练3d,一直正常飞确实无聊,K110 和K123 在纠结那? 还有咸鱼上有 ...

没问题的  可以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问题的  可以买

好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辈  您有没有t8sg设置110的教程   我不会设置

t8sg的设置和d7e是一样的,直接套用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整的教程在哪看啊 ? 我现在也想买台 练练3d,一直正常飞确实无聊,K110 和K123 在纠结那? 还有咸鱼上有 ...

这几篇随笔5imx论坛上和新浪博客上应该都可以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白头和jst2.0长时间了会氧化发黑影响电流,有种比xt30更小的圆柱形电源头,或者是小型T头我觉得应该不错 ...

最近买了一块电池带的XT30,感觉比我想象的要小,也许用在2s上挺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久没来了,向前辈问好啦,我也刚入手了个,千年对尾悬停的慢慢练手

慢慢来不着急我悬停了十年才学会航线,又花了五年才进入简单3d

网友:
膜拜一下,当初用D7E飞XK110,多亏了大神的教程和配置文件才没有放弃折腾;现在换t18sg 控了,已经可以自己设置相关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慢慢来不着急我悬停了十年才学会航线,又花了五年才进入简单3d

前辈如此谦虚,吾辈更应努力呀,先把悬停挺稳当再说吧,谢谢前辈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买了一块电池带的XT30,感觉比我想象的要小,也许用在2s上挺合适的

这种机子平衡头供电就够啦,参考k120

网友E:
我在咸鱼先后买了两台D7E,一台只是升级了固件能飞130X和九鹰318A,一台是装了四合一的除了能飞前面两个还能飞Hisky HCP100S,但依然飞不了XK110,最后那台四合一的在一次吵架中被我砸了,要是能飞XK110说不定就学会倒飞了,现在我的航模第二次蜜月期已过,我对练倒飞和卖飞机热情都不大了,渐渐隐退中,剩下几百台小鸡慢慢陪我玩完这辈子,等我下次浮出水面,说不定人人都可以在天上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在咸鱼先后买了两台D7E,一台只是升级了固件能飞130X和九鹰318A,一台是装了四合一的除了能飞前面两个还 ...

大哥!你这几百台小鸡要是只玩不卖的话,估计三代人都炸不完。

网友:
伟力这小飞机可以,虽然自己不飞,但是这个厂子确实比当年的华坑强多了
玩模型最怕的就是厂家停产,没有配件再好的飞机也拉胯

网友:
引用 楼主:
t8sg的设置和d7e是一样的,直接套用就可以

谢谢老师   已经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