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带儿子玩直升机,futaba16sz和T8FG能做教练模式吗

楼主(2020-10-17):
懂的大神麻烦赐教一下,先在此谢谢

网友A:
建议用16sz作为教练控。因为16sz的教练功能里可以设定学员控制的占比。也就是说教练可以辅助修舵;或者学员错舵时,及时减小错误。
16SZ开启教练功能,并且作为教练控时,指示灯颜色会变成绿色,不发射信号。需要重启。重启后正常。
PS:这俩控都可以设定学员可以控制的通道

不过很少见到直升机用教练控的。模拟器多飞飞,然后上450,装练习脚架,熟练后拆除就可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16sz作为教练控。因为16sz的教练功能里可以设定学员控制的占比。也就是说教练可以辅助修舵;或者 ...

上真机有压力,可以入脑,模拟器练的没感觉
可以的话我就买根教练线回来试试,
谢谢大哥

网友:
除非无线教练
屁股后面插线的模式,可以跨品牌。别说一个品牌跨型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