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发动机28级化油器吸不上油

楼主(2020-10-17):
前几天咸鱼收了台三叶的28级全新没进油的甲醇机,今天装机磨合发现化油器吸不上油,风门开到最大要用手堵住进气口才能上油,也能启动,松手就不上油了,网上教程翻遍了也没有找到解决办法,有没有老鸟知道咋回事,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排气跟油箱要接一根压力管

网友:
油箱放高点

网友:
1.油箱里燃料液面高度要和化油器保持水平
2.检查整个油路的密封性。

“门开到最大要用手堵住进气口才能上油,也能启动,松手就不上油了”  这个很正常,除非你直接上启动器。

网友:
看看管子漏不漏,油箱密封好不好。有没有杂质堵住了

网友A:
油箱里燃料的液面跟进油管的中心线应该在同一个水平面上才能吸上油,低了不行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明天再调试下看看

网友B:
油箱内应该是负压状态,为啥化油器高度和油管高度要齐平,油车从来不用考虑这个,为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油箱内应该是负压状态,为啥化油器高度和油管高度要齐平,油车从来不用考虑这个,为什么

用启动器当然啥也不用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箱里燃料的液面跟进油管的中心线应该在同一个水平面上才能吸上油,低了不行

今天把油箱抬高了还是不行,昨天油管里没气泡,今天居然有很多泡,发动机吸油的时候,还是要用手堵住风门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把油箱抬高了还是不行,昨天油管里没气泡,今天居然有很多泡,发动机吸油的时候,还是要用手堵住风门 ...

可能有什么地方漏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启动器当然啥也不用考虑。

没有启动器,是手拉

网友:
清洗化油器   副油针间隙调整大点

网友:
檢查主油針膠圈的密封狀況

网友:
看看怠速螺丝是不是松了。

网友(2023-09-11):
解决了吗,我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
把化油器的大小油针的密封圈换了

网友:
吸不上油的因素太多了

网友:
拆下大小油针用0.5钢丝通几次能看见光亮就能吸油,甲醇机大多是这样

网友(2023-10-13):
漏气,换密封圈

网友D:
化油器連接機身的地方漏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