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翁,树莓派天空端与舱盖集成安装方案

楼主(2020-10-17):
经过顺利首飞之后,高清图传设备就可以加装了。树莓派链路一套,早已饥渴难耐了!

综合考虑,基于现有的线材,兼顾可拆装,相对集中布局,最终采用了板卡固定在舱盖底面,宝剑天线和摄像头外置的方案。

摄像头的位置,主要受限于信号线比较短,选在了机背中段。没能像好多肥翁模友那样,放置在垂尾顶端。实际视角还不错

网友:
这个回传图像!!真是太攒劲了!!

网友A:
建议把ac56焊接到 3B小板上 USB口很容易松动导致没图像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ac56焊接到 3B小板上 USB口很容易松动导致没图像炸鸡

建议收到!
目前的固定方案,有六个锚点,板子四角各有一个尼龙柱,泡沫胶粘在舱盖上。网卡与舱盖结合面,是3M胶。宝剑天线穿过舱盖,本身也是个不错的锚点,而且我计划怼上点泡沫胶。整体下来,分布比较合理,对高频振动也有缓冲作用。

网友B:
怎么搞到的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搞到的网卡

下手早呗。五月份搞的树莓派一套

网友C:
这一套要多少米?估计我买不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一套要多少米?估计我买不起

   很便宜的 3B NANO 大概是120块 网卡3张 五月份一张138(现在180+吧)416块 地面3B+ 270 杂七杂八算100 一共906块 包含运费 现在就网卡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一套要多少米?估计我买不起

树莓派带系统450,俩网卡210。但是现在这价买不到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很便宜的 3B NANO 大概是120块 网卡3张 五月份一张138(现在180+吧)416块 地面3B+ 270 杂七杂八算100 ...

请问:我只有两张卡,可否天、地各1张,效果影响很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我只有两张卡,可否天、地各1张,效果影响很大吗?

   我目前也是各一张,还没飞远,目测,没啥问题   有些大佬说地面最好2张,得远航试试才知道。

网友:
这个方案不错,打印一个这个盖子,把尺寸留好也很不错

网友E:
您好可以加微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可以加微信吗

暗号,fpv

网友F:
网卡需要散热,不建议放在里面,到时候上天了网卡工作温度高了会卡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卡需要散热,不建议放在里面,到时候上天了网卡工作温度高了会卡

夏天不好说,其他季节木得问题。中原地带,实测100米左右高度,外部温度18度以下,肥翁的舱内气流流动设计合理,散热效果不错的。

网友(2021-04-03):
引用 楼主:
夏天不好说,其他季节木得问题。中原地带,实测100米左右高度,外部温度18度以下,肥翁的舱内气流流动设 ...

搁外头还得考虑防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