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V3飞控轻微炸机后,不再识别SBUS接收机,有遇到吗?

楼主(2020-10-17):
F4V3飞控轻微炸机后,接收机与飞控无法通迅了,接收机输出是sbus的,但换ibus输出的接收机,就还能用,换其它的sbus输出的接收机,也不行。
但拆下来的接收机装到其它飞控上,就正常,也就是说,这个炸过的飞控,不再识别sbus了,请教有没有遇到的,还有办法解决吗?

另外,进一步问一下,F4V3这个飞控,是不是只有rx6口支持sbus,其它rx1、rx3支持sbus吗?

楼主:
自己重新测试了一下,我购买的omnibus F4V3飞控,只有rx6支持sbus接收机,rx1和rx3都不支持sbus接收机。

网友A: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买了个翼飞12Aaio飞控,新的,用睿斯凯xm接收机,能飞但是信号质量乱跳经常为0,室内飞能失控,室外二三十米能失控,然后换了R9mm接收机 也是sbus正常的,还以为接收机坏了,把xm接收机接另一台飞机上是正常的,真是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买了个翼飞12Aaio飞控,新的,用睿斯凯xm接收机,能飞但是信号质量乱跳经常为0,室内飞 ...

昨天仔细检查了一下我的那个F4V3飞控,发现离rx6很近的一个芯片掉下来了,也就是与按钮紧挨着的那个芯片,直接导致rx6断路了。但rx1和rx3不支持sbus,所以暂时用不了sbus接收机了。

网友B:
你可以 在 接收器 安裝 反向器  PNP 三級管   電路圖案  百度有 自己查
這樣的 優點 可以 在 F4 f1任何  UART
F3 f7 飛控 內建 硬體反向器  所以 隨便 UART 都可以  SBUS 信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 在 接收器 安裝 反向器  PNP 三級管   電路圖案  百度有 自己查
這樣的 優點 可以 在 F4 f1任何  U ...

学习了,下一步我试试

网友C:
换个芯片就好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芯片就好了嘛

那个芯片所在的焊点已经坏了,不去折腾了
直接买了一个反相器,串连在接收机和飞控之间,现在rx1和rx3都成功支持sbus了。
那个反相器,应该就是一个三极管和两个电阻,自己焊应该也不难。

网友(2021-12-15):
会不会是 MMBT3904?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昨天仔细检查了一下我的那个F4V3飞控,发现离rx6很近的一个芯片掉下来了,也就是与按钮紧挨着的那个芯片 ...

楼主莫慌,F4v3飞控如果刷的是BF飞控,短接接飞控上的SBUS,把接收机接在RC焊盘上试试,其实这款飞控上午sbus信号和RX6是导通的,我在刷ARDUPILOT固件上验证过,只要把

PPM 中间焊盘  sbus焊盘 上的    中间焊盘  与 sbus焊盘  之间的铜皮划断,然后  短接PPM 和中间焊盘 ,这样的话就可以同时使用SBUS和串口6了,你可以试试BF固件上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莫慌,F4v3飞控如果刷的是BF飞控,短接接飞控上的SBUS,把接收机接在RC焊盘上试试,其实这款飞控上午 ...

ARDUPILOT固件 比 INAV 固件 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莫慌,F4v3飞控如果刷的是BF飞控,短接接飞控上的SBUS,把接收机接在RC焊盘上试试,其实这款飞控上午 ...

多谢,SBUS的问题,我已经搞明白了,这是去年提问的老问题了。现在这个F4V3飞控,我自己都打板子做了好几个,SBUS的问题,自然也搞的很明白了。

这款飞控,串口6(UART6)连接一个反相器,以支持SBUS,RX6焊盘与RC焊盘是相通的,所以如果接收机是sbus协议的,需要接RC或者RX6焊盘。
如果反相器芯片(就是那个小的8脚芯片)损坏,SBUS就不能用了,这就是我当时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SBUS的问题,我已经搞明白了,这是去年提问的老问题了。现在这个F4V3飞控,我自己都打板子做了好几 ...

反相器是什么型号? 我也有个飞控不认SBUS 接收机,不得已改用IBUS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相器是什么型号? 我也有个飞控不认SBUS 接收机,不得已改用IBUS 的。

SN74LVC2G86DCUR 你查这个,购买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N74LVC2G86DCUR 你查这个,购买就可以了。

谢谢,这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ARDUPILOT固件 比 INAV 固件 好吗?

ardupilot功能最多,并且许多大的工业级飞机都在用,算法还是比较全面的,差别就是传感器,INAV功能简单,入门上手快,普通FPV足够用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