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改动-9g舵机改装模型动力单元

楼主(2020-10-18):
先请看效果: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Ez4y1o7TF
模型静改动的过程乐趣无穷,但有时受限于拼装模型内部有限的空间,不得不另外购买小型化的控制组件和动力组件,这些小型设备往往与主流遥控器难以直接兼容,结果或是增加了遥控设备的种类,或是不得不在性能上妥协。为此,本着充分利用现有设备,不增加后勤负担的原则,尝试使用市面上最容易买到的9G舵机改作模型的动力单元,探索一条简便易行的低成本改装路径。
上图就是改装对象,白菜价的塑料齿9g舵机,如果只用来驱动小型船模或者1/35比例的坦克装甲车辆模型,不用担心扫齿问题。如图所示,舵机中除了电机轴上的齿轮外,还有4个减速齿轮,姑且称之为1234号齿轮。这次的尝试两种改装方案,一是从4号齿轮输出动力,得到扭力较大转速较慢的车用动力;另一种是只使用两级减速,从2号齿轮输出动力,得到的是扭力较小转速较快的船用动力。
下面以船用动力为例。撕掉舵机侧面的不干胶标签,喷少许花露水之类的溶剂清理掉胶痕。松开舵机底部的24个螺丝,可以将舵机壳体分解为三段。
拆出4号齿轮,削掉齿轮上的限位块。这里需要提醒注意的是,外观看起来差不多的舵机,内部虽然都是4级减速齿轮,但用料有差异。良心一点的,4号齿轮与2号齿轮共用的轮轴是金属的,低端一些的,是4号齿轮下端直接连着一根塑料轴,在改装船用动力的时候,这根轴完全用不上,可以和限位块一起切掉,如图所示。
接下来,用1.5毫米的钻头给4号齿轮轴孔钻穿,务必保证这个钻通的轴孔与齿轮同心(实际上有一点小小的公差也没关系,别偏太多就行)。将4号齿轮调转方向,远输出轴朝内,粘在舵机壳体外侧,如图所示,从这一步开始它只起到一个轴承的作用。

截取一根直径1.4毫米的玻璃纤维棒(只要直径合适,铜棒铁棒塑料棒生么材质都可以),长45毫米左右,穿过2号齿轮,插入原来24齿轮共用的轴孔,即下端链接电位器的那个孔,轴孔在舵机中段壳体上,注意别捅太深把电位器捅出来。这根新轴就是未来的动力输出轴。注意,这根轴一定要和2号齿轮形成紧配,如不能,则用少许胶水将2者粘合,否则齿轮空转轴不转。
将所有齿轮暂时移除,把舵机与接收机连接好,推荐舵机接在升降通道上,就是对应操纵杆能够前推后拉自动回中的那个。开控,通电,这时大概率舵机里的电机会不停转动。此时检查一下遥控器相应通道的曲线微调是否居中,如果已经居中,将舵机底面朝上,用一字改锥调节电位器上的拨片,顺时针或逆时针慢慢转动,转到电机转速降低,到零为止。图中电路板下方绿色中间有白色的那个小玩意的就是电位器,白色的部分可以转动。前后推拉操纵杆,正常情况下舵机电机会随之启动停止改变转速和方向,至此舵机调校完毕。
把齿轮装回去,壳体装好,拧上螺丝,改装完毕,看看效果吧。
改装后正转反转的视频请见本帖最上。
车用动力的改装原理是一样的,区别就在于保留了原有的4级减速齿轮,用舵机原有的输出轴输出动力,步骤更简单,还省了一根玻纤杆,用在船上的话,大概直接驱动明轮也可以:)

网友:
早先就又拿这个往小比例车上改的  很好用

网友:
其实,这个舵机,本来就有360度的版本,直接改装一下输出轴就好了

网友:
电位器直接拆掉,换成两个10K电阻焊接在电位器焊点就可以,回零位用微调,但这玩意儿线性不太好

网友:
可以的,电位器固定在中间,输入PWM信号可调节速度和正反转。

网友:
可以这么弄。就是劲小了一点

网友:
学习了,厉害

来自微站

网友:
可以这么弄。就是劲小了一点,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白菜舵机又要涨价了,,,

网友:
学习了。改蚊车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