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螺旋桨快艇速度一快偏向一边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0-10-18):
最近自己做了一艘单螺旋桨船,可是速度一加快,就偏向一边。
把尾舵拆了,也一样偏,可见是单螺旋桨的那个力矩问题。

不知道要什么方法来解决好,是把尾舵弄成偏一边吗?

还是船里面的东西电池之类的,摆放偏一边来中和一下?

网友:
有车船用的陀螺仪,可接到舵机上,可以保证直线航线

网友:
电机180度反放加个齿轮输出

网友:
轴效应,加陀螺仪就行。

楼主:
谢谢大家,看来还得买个陀螺仪,有推荐的吗?

网友:
futaba有副翼直升机用的那种陀螺仪最便宜那种就行

网友A:
螺旋桨的反作用力还有螺旋桨的进动效应都需要克服。
反作用力可以通过重心的偏置调整以及左右滑行面不对称来克服,进动效应可以通过螺旋桨的轴线和船的龙骨线(水平中线)预置一定的夹角(0~2°)来克服。
至于陀螺一般都是在船调整好的基础上加装陀螺,通过遥控压浪板的动作来克服航行中遇到的风浪对船体造成的摇晃。

网友A:
那个偏置夹角根据船的不同甚至可以在-1.5°~2°间设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偏置夹角根据船的不同甚至可以在-1.5°~2°间设定。

家里有一条雷虎的小CAT和大CAT,都是单输出轴,大的那条跑得非常直,小的那条就不行了,全油门就往一边跑,船的尾部出厂做了左偏角度,依然不行。

网友:
喷喷也遇到同样问题,不知如何是好

网友:
简单粗暴一点,方向舵反方向调整下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旋桨的反作用力还有螺旋桨的进动效应都需要克服。
反作用力可以通过重心的偏置调整以及左右滑行面不对称 ...

贾老师说的是‘正解’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去想别的办法。

网友: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反扭吗?

网友:
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