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装好直升机后调试感度和根据飞机状态修改参数问题

楼主(2020-10-18):
未表达模友们讨论的谢意,特意奉献上美图一张
  进入正题:
  当我们组装完成一台直升机,完成了基本的设置后,就是去外场试飞调试,其他调试都还好,尾巴这块是直升机的难题.首先我们大概设置一个感度,起飞看飞机状态,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感度合适与不合适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呢,很多模友肯定会说只要尾巴不动就OK,那么多飞上去如果尾巴在动,我怎么判断尾巴感度是高了还是低了呢,比如看到某个状态可能是低了,那个加点感度也许就好了,那么这个状态是什么样,反之高了的话也有同样的疑问. 调尾巴好像首先就是调感度吧,感度调的差不多了,再是去调整洗完的I值或者D值.感觉感度是前提,现在就是拿捏不准.我搜索了PID的贴子,大多数都是讲的穿越机的,为什么就没有专门讲讲直升机PID的科普和实际运用的知识帖子呢. 玩了几年直升机,一直懵懵懂懂的玩的,今年认真练习了基本功慢慢进步,同时想把机器调整这块也增长多一点知识,希望能调整出好的飞机状态.之所以打发这个帖子,是因为自己的X3和XL550在飞行时都遇到了尾巴有回弹的问题,回弹现象是这样的,比如打左方向舵,停止时尾巴会过冲一节,然后反弹回来,最后弹回了锁尾的位置,这三个动作才到了锁尾位置,两台飞机都有这个现象,看了很多帖子,尝试调试了多次还是无法解决,一直在将就飞行,很想通过学习搞定这个问题,可怜单飞党,望资深老模友申出援助之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尾巴刹车感度高了就会回弹

网友B:
肯定是神经元陀螺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神经元陀螺仪

检查机械顺滑度先。

网友D:
机械问题可能性比较高。一般550级别的尾巴的问题应该不会很难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巴刹车感度高了就会回弹

调试过、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神经元陀螺仪

对啊、老司机又看出来了。分享分享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机械顺滑度先。

尾巴各个活动位置都很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械问题可能性比较高。一般550级别的尾巴的问题应该不会很难调。

尾巴各个活动位置都很顺滑,

网友E:
倒飞  3D没问题就行  不用太计较  我看 cesena logo700 尾巴都有一点点摆的

网友F:
我刚装好机子,也是遇到了这个问题,看了bar调整的帖子,里面没有谈到这个问题,就来论坛了,结果刚好遇到楼主同样的问题。我也是单飞,感觉尾巴很顺滑了,不知道哪的问题。

网友G:
K8 同问题,根绝这个帖子慢慢调整I 和循环 完美解决,神经元只能围观了。
K8调整教程如下: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amp;_dsign=653c09bb

楼主:
引用 网友E:
倒飞  3D没问题就行  不用太计较  我看 cesena logo700 尾巴都有一点点摆的

飞行还是可以飞、就是想把这个也调节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K8 同问题,根绝这个帖子慢慢调整I 和循环 完美解决,神经元只能围观了。
K8调整教程如下:http://bbs.5im ...

还是感谢哥们、虽然是K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刚装好机子,也是遇到了这个问题,看了bar调整的帖子,里面没有谈到这个问题,就来论坛了,结果刚好遇到 ...

哈哈哈 你也慢慢围观吧,祈祷有更多的高手看到帖子参与讨论吧

网友H:
如果尾舵左右行程一样的话 试试看球头扣往里面2-3圈 你会发觉不一样的惊喜

楼主(2023-10-18):
引用 网友H:
如果尾舵左右行程一样的话 试试看球头扣往里面2-3圈 你会发觉不一样的惊喜

这句话是问题关键        赞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如果尾舵左右行程一样的话 试试看球头扣往里面2-3圈 你会发觉不一样的惊喜

意思是再缩短两至三圈吗?我现在左右行程都一样,VBCT上感度83,都感觉还是有点软,尾巴不摆,没有金鱼尾,刚刚把螺距补偿调到26,左右刹车调到22,还是有些软,580的机器就不会,硬的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句话是问题关键        赞

意思是再缩短两至三圈吗?我现在左右行程都一样,VBCT上感度83,都感觉还是有点软,尾巴不摆,没有金鱼尾,刚刚把螺距补偿调到26,左右刹车调到22,还是有些软,580的机器就不会,硬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意思是再缩短两至三圈吗?我现在左右行程都一样,VBCT上感度83,都感觉还是有点软,尾巴不摆,没有金鱼尾 ...

对 , 这个调节根据机子不同略有差异,可能580设计牛掰吧       vlink我的使用感受是 右旋始终有点偏软,不知道你的580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刚装好机子,也是遇到了这个问题,看了bar调整的帖子,里面没有谈到这个问题,就来论坛了,结果刚好遇到 ...

哦,明天测试下,RAW580我把电机皮带蹦紧了,前面调试的时候尾巴没怎么调都很好,就是上天做动作感觉十字盘不利索,调感度好像没多大改善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句话是问题关键        赞

今天调试的是亚拓500XT,这是台练习机,始终感觉尾巴软,高低转速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今天调试的是亚拓500XT,这是台练习机,始终感觉尾巴软,高低转速都一样

问题应该还是在尾巴调整上  机械和调参都有可能

网友I:
引用 楼主:
对 , 这个调节根据机子不同略有差异,可能580设计牛掰吧       vlink我的使用感受是 右旋始终有点偏软, ...

今天按照你说的把球头扣缩短两圈,锁尾感度83硬梆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今天按照你说的把球头扣缩短两圈,锁尾感度83硬梆梆

你缩短以后 尾巴行程设置现在左右各是多少呢   缩短后尾巴现在中点的时候夹角大概有多少度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缩短以后 尾巴行程设置现在左右各是多少呢   缩短后尾巴现在中点的时候夹角大概有多少度

球头扣缩短两圈,控里原来左右都是110,现在变为120,106,靠浆夹这边行程没打完,夹角不大,么法量,手肯定伸不进去,现在又来问题,亚拓500X 2000转震动600左右,上2400震动就1100多了,昨晚拆了尾巴,尾管,安装没问题,卸尾管,只留主体震动也能到500左右,今天搞电机,看是不是电机的安装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缩短以后 尾巴行程设置现在左右各是多少呢   缩短后尾巴现在中点的时候夹角大概有多少度

话说580震动真的没怎么搞过,上次把580的电机皮带绷紧了后悬停震动在300左右,580上4025,2000转感觉好肉,要慢慢做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I:
球头扣缩短两圈,控里原来左右都是110,现在变为120,106,靠浆夹这边行程没打完,夹角不大,么法量,手 ...

排震这个要一步一步慢慢来 找到哪里震,解决问题

网友I:
引用 楼主:
排震这个要一步一步慢慢来 找到哪里震,解决问题

新问题又来了,亚拓500X悬停和航线尾巴很好,为啥往前翻尾巴就一甩一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新问题又来了,亚拓500X悬停和航线尾巴很好,为啥往前翻尾巴就一甩一甩的

甩的时候是哪个状态,我以前遇到过翻过去顶螺距定住那一下尾巴摆,机身摆。结果就是尾巴锁不好引起的 解决了尾巴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