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所以为的防扫齿舵臂简直就是垃圾,害我扫了2个舵机

楼主(2020-10-18):
(无正文)

网友:
这个防不到,我的也用的这个,也扫过

网友:
一套齿轮300

网友A:
这个不是防扫齿的吧,只是可以无极调节安装角度

网友B:
这齿轮有点逆天了

网友:
这个根本就不是防扫齿的,要想防止扫齿得用易碎舵臂

网友:
真要防扫齿就是飞越那个,而且不是给700用的。
700不要考虑防扫齿这回事,可能空中断,700要练习推荐还是那种舵机齿轮支持保修的

网友:
不要金属齿的话会便宜吧

网友C:
futaba这个就扫那个塑料齿,但是没有单独卖的,一套300就用一个塑料齿,每次感觉如鲠在喉特别不爽,700还是用sab那个混碳臂吧

网友:
futaba舵机齿一通套200~300元就坏塑料小齿冤吗!舵机上盖炸坏耳攀还配不到外壳报废。9250舵机700元报废,9254舵机500元报废。都是上盖坏了。真的不能买。
来自微站

网友:
这种直接拧死应该不放扫

网友D:
可能是您螺丝上的太紧了,这种臂还是有一定的解力的作用的。另外如果是坏的大的齿轮可以旋转一下角度避开扫齿的位置还是可以用的,小的就不行了!

网友:
哈哈,我也是用的这个创下了炸鸡死舵机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防扫齿的吧,只是可以无极调节安装角度

里面有一个塑料先卡到舵机上,再装这个臂,那个塑料就是用来防扫的,可惜一点左右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futaba这个就扫那个塑料齿,但是没有单独卖的,一套300就用一个塑料齿,每次感觉如鲠在喉特别不爽,700还是 ...

我扫了里面的金属齿,固定齿轮的座都爆了,舵机换壳换齿轮还不如报废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您螺丝上的太紧了,这种臂还是有一定的解力的作用的。另外如果是坏的大的齿轮可以旋转一下角度避开扫 ...

外面那个螺丝一定拧紧,主要靠里面白色的塑料圈防扫,现在舵机外壳和里面金属齿都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齿轮有点逆天了

舵机以前买800一个

网友:
我记得这种的好处就是无极调节,并不是防扫齿吧

网友:
这个舵臂我也用过,主要是调中立点方便,不是防扫齿的。futaba 的齿有专卖塑料齿的,不含金属齿35元。我就买过。

网友:
这个舵臂用了一用就放弃了,不实用。感觉不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