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是接图传上呢还是飞控上呢?

楼主(2020-10-18):
如题,两边都可以接,大家都是接到哪个上面的呢?曼巴F405飞控,熊猫
图传

网友A:
接到飞控上,加载飞控的OSD

网友B:
要osd就接飞控 不用就直接接图传

网友C:
楼上都回答了,飞控要叠加osd你的摄像头就要接到飞控上。

网友D:
我是这样接的:电源接图传的5V输出,以从图传取电,视频线先接飞控,然后从飞控的视频输出接到图传的视频输入,以使用飞控的osd.

网友E:
有OSD就接飞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