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和电机配合的疑惑

楼主(2020-10-19):
举例:
组合1:老虎电机4014-400KV+好盈亚太版40A;
组合2:老虎电机4014-400KV+翼飞35A;
同时上6S电池,动力配置方面的区别是什么,电机和电调的配合有讲究么?求解!

网友A:
貌似忽略电调的程序优化性,如果电调的额定负载够用的情况下没啥区别。

网友:
关注中 等楼主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忽略电调的程序优化性,如果电调的额定负载够用的情况下没啥区别。

您说的程序性优化,比如响应速度等等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