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和m2原装遥控器差不多大小的遥控器

楼主(2020-10-19):
试过m2原装遥控器之后,才发觉体积小的遥控器这么舒服,做动作不脱离带水,可能是我手不大的原因吧,m2原装遥控器很舒服。

求推荐一款和m2原装遥控器差不多大小的遥控器

网友:
不知道m2的多大。x9lite算比较小的,重600克。t12更小,但是摇杆尺寸特别小。

网友:
D7E呀    适合小手  很好用

网友A:
T8fg vs M2原厂控 vs MX20

大小是差不多的,只是M2原厂控比较薄,拿在手上会觉得比较小。

网友:
T8SG Plus V2 或者T12 Pro应该都在这个尺寸范围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T8fg vs M2原厂控 vs MX20

大小是差不多的,只是M2原厂控比较薄,拿在手上会觉得比较小。

请问t8sg呢?

网友:
没用过t8sg。

网友:
天地飞ET07

网友B:
原厂控尺寸其实不小,因为薄所以觉得更上手(其实它是小型遥控的摇杆)。

小控选择其实不多:

有华科尔d7e魔改版、jumperT12(建议外置高频头版本)、jumper T8SG....也就这几个算是可以胜任的小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厂控尺寸其实不小,因为薄所以觉得更上手(其实它是小型遥控的摇杆)。

小控选择其实不多:

请问大哥,为什么12要外置?原因何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大哥,为什么12要外置?原因何在?

硬件问题,内置高频头和音频公用内存,必然失失控...当时不知道我就这么傻愣的的炸了几次。
解决方法就是不插卡用语音,或者再买个外置高频头插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问题,内置高频头和音频公用内存,必然失失控...当时不知道我就这么傻愣的的炸了几次。
解决方法就 ...

不插卡用语音有什么影响?

网友C:
m2遥控器外壳改装版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m2遥控器外壳改装版了解一下

你流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2遥控器外壳改装版了解一下

这里面是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里面是啥?

华科尔d10,加了高频头版,大小机通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插卡用语音有什么影响?

不插卡是没有语音的。只能有蜂鸣器和震动。语音文件是存在卡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科尔d10,加了高频头版,大小机通吃

改的不错。d10的外壳确实太浪费地方,内部很空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