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MINI螺旋桨转速偏高??

楼主(2020-10-19):
DJI"御"MINI出现新问题,飞行高度在20米左右时,显示出现"螺旋桨转速偏高",降落后电调 嘀嘀响,重启后正常,再次起飞,出现同样的问题,请问有人遇到这个问题吗?是什么原因,怎样解决.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几次“螺旋桨转速过高”的提示,但没出现什么特殊情况,过一会儿,提示就没了,并没有其他不妥,后来就不去管他了,暂时没出其他问题,请了解的飞友解答。

网友B:
我的前几天也出现此种情况,提示是桨叶变形导致的,我猜想是自己在折叠放置时压到桨叶导致变形,我把飞机四臂展开后放置了好几天,再去飞时正常,你可以试试别折叠,放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前几天也出现此种情况,提示是桨叶变形导致的,我猜想是自己在折叠放置时压到桨叶导致变形,我把飞机四 ...

谢谢,我试下看

网友C(2020-11-28):
用手把故障电机的桨叶顺着弓角方向摆一点就好了 提示转速偏高就是弓角角度小了

楼主(2020-12-29):
引用 网友C:
用手把故障电机的桨叶顺着弓角方向摆一点就好了 提示转速偏高就是弓角角度小了

谢谢你的方法,确实管用

网友D(2021-02-05):
这个谨慎为好,出现这个提示,我会马上返航降落,直接换桨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谨慎为好,出现这个提示,我会马上返航降落,直接换桨叶。

网友E(2021-05-07):
一般是桨叶问题,我是直接换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是桨叶问题,我是直接换桨

确实,桨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几次“螺旋桨转速过高”的提示,但没出现什么特殊情况,过一会儿,提示就没了,并没有其他不妥, ...

转速过高会造成射桨,网上看到好几起连了,基本都是发生在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