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伟力K120改制电机与更换电调

楼主(2020-10-19):
起因是朋友那让了一台?半台?k120给我,电调通电发热且无电机
费了好大劲用垃圾烙铁才拆掉原厂电调(好好的干嘛一定要硬接啊我去)。
选用曼塔无人机的白菜1106做改装,仔细的剥离尾出线的固定胶,然后打磨一个缺口让线能从侧面出来,转子拆出后打火机加热轴头5秒钟,小锤子使劲即可。
改成尾出轴假组对照,轴长度和原厂差了2mm长度够用。原厂电机使用的是M1.5螺丝固定,不想破坏这个接口所以用烙铁另外开了两个M2螺丝的洞,取M2x5螺丝进行电机固定(如图)

电调方案暂时选用穿越机用的7A电调,也想试试BLS程序是否可以工作。
并联了一块可调的3A电流BEC做主板供电。

网友A:
图文并貌才好啊!先赞一个

楼主:
电调装上了问题随之而来,不知啥情况电调一直是带刹车的模式,在程序设置里调整也无济于事(如果有大佬懂的话还请指点迷津)还以为是电调种类问题,遂找来小蜜蜂20A电调换上一探究竟。

拆下的无牌7A电调与bec模块

有过第一次经验后,第二次我打算换个方法,参考k110/100/931/977等主板,我可以弄一个专用的3P1.25的端口方便接电调。
如图所示:主板的左侧是信号线和bec5v,端口的插针掰平后焊上,负极飞一条线到右侧的负极。

接下来操作只需要用一条3p线将电调信号和bec接上,插上就ok。但k120特殊尾巴也是2s所以还得飞一条主电源线才行。

虽然磕磕碰碰,姑且算能用吧,飞是可以飞的但降落需要非常小心的降低油门(不然就刹车炸鸡喽)
原装k120重量75.7g,改装k120重量77g。

结论:还是得换用H330芯片的电调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文并貌才好啊!先赞一个

是留着最终测试后再编辑文字,无奈昨晚测试后还是不太成功。等以后买电调再说了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留着最终测试后再编辑文字,无奈昨晚测试后还是不太成功。等以后买电调再说了唉。

飞3D 3A的BEC远远不够,会引起主板断电造成失控,我改2S XK110,起飞才55克用3A BEC都不够,离成功只差一点点,要不可以看到满地改的XK110了,我还有100台K110和K120空机呢,压箱底再放他十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3D 3A的BEC远远不够,会引起主板断电造成失控,我改2S XK110,起飞才55克用3A BEC都不够,离成功只差一 ...

K120的尾电机应该是直接从电池取电,2s驱动。BEC给三个舵机主板应该足够了。

楼主:
更新:临时找本地模友弄到了银燕BL12a电调,啥都不用做直接接线就能用了美滋滋。改天在研究换程序定速

网友C:
不是所有电调都可以定速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调装上了问题随之而来,不知啥情况电调一直是带刹车的模式,在程序设置里调整也无济于事(如果有大佬懂的 ...

请问下120主板不锁尾怎么修 ?现在没得主板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120主板不锁尾怎么修 ?现在没得主板买了

估计只能收主板了,今天久违飞,炸了三次几次感觉我的尾巴也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所有电调都可以定速

还没研究,有群友表示银燕12a可以刷XP12a程序来着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飞3D 3A的BEC远远不够,会引起主板断电造成失控,我改2S XK110,起飞才55克用3A BEC都不够,离成功只差一 ...

给主尾电机供电的地方不适合用BEC,电流太大了,现有的BEC吃不消,

网友(2021-01-27):
引用 网友B:
飞3D 3A的BEC远远不够,会引起主板断电造成失控,我改2S XK110,起飞才55克用3A BEC都不够,离成功只差一 ...

K110和K120空机可以出一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3D 3A的BEC远远不够,会引起主板断电造成失控,我改2S XK110,起飞才55克用3A BEC都不够,离成功只差一 ...

120出一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主尾电机供电的地方不适合用BEC,电流太大了,现有的BEC吃不消,

k120尾巴是2s供电的,不关bec什么事情。k110如果要换电调或者改2s就会遇到那种问题需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所有电调都可以定速

需要BL程序,好赢这块可以改。固件大多数f330主控的电调都行吧,我要求不高所以没有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