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不夹焊条的焊接是咋回事儿?

楼主(2020-10-19):
今日看到好几个国外的视频,焊接钢管的时候,用的不是夹焊条的焊接方式。如图

网友:
氩弧焊啊,不塞焊条只是单纯的融化也能焊。反正我是没这样干过

网友:
二保焊,有焊丝的,焊丝直径很小,穿在焊枪中,自动出丝。

网友:
这是气体保护焊,不是电焊。。。

网友:
分明是氩弧焊

网友A:
很明显是氩弧焊。现在还有一种冷焊机,跟氩弧焊外观很像,利用脉冲点焊,焊接不锈钢不会变色。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你得补补 知识了   氩弧焊    激光焊  埋弧焊  脉冲焊  铝焊  点铆焊  电弧焊   气焊    电阻焊       ...

专业人士在此! 麻烦问一下,氩弧焊是不是应用最广泛的焊接,上手难吗

楼主:
谢谢大家给解惑。看到这么多焊接,真是头大啊。楼房党真是玩不转啊。

网友:
氩弧焊,有毒有害作业,

网友:
可以用手持激光焊,用氩气保护,表面光亮,也可以不用氩气,焊接部位有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是氩弧焊。现在还有一种冷焊机,跟氩弧焊外观很像,利用脉冲点焊,焊接不锈钢不会变色。

冷焊本质是 电阻焊吧?

楼主:
楼房党真心玩不转,起码功率这块儿都不是小打小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业人士在此! 麻烦问一下,氩弧焊是不是应用最广泛的焊接,上手难吗

相比较来说,氩弧焊也算应用广泛的,主要得区分材质,,至于你说的上手难否这个要看个人,有良好的电焊基础也就靠个稳,(调气压,调电离弧,摇焊把推焊材)对于我从业焊接热切割来说啥焊都差不多。关键全在熔池和稳角度、。。。。希望楼下的朋友别抠字眼哈,我表达有限楼下补充

网友:
这个应该是氩弧焊,二保焊的话尖端会有类似电焊的额火花

楼主:
想要做的东西很多,要练的手艺更多啊。

网友:
氩弧焊,,上手容易,,当年买来焊机练了一个下午就出去做小工了,

楼主:
主要是氩气好得吗?小地方,什么东西都不好找,或许没找到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氩气好得吗?小地方,什么东西都不好找,或许没找到地方。

氩气很容易找,,我自己留了一个40升氩气瓶,,偶尔可以焊点东西,这玩意比手把焊要好用,,飞溅小焊接强度大,,干净,,除了不大可能的氩气窒息还有切割焊接不锈钢产生六价铬废气,,,

网友D:
氩弧焊是伸用钨极的电弧产生的高温使焊丝熔化,与常见的乙炔焊接方法相似。只是用氩气作为保护气体,使焊接部位不与空气中的氧气接触,防止氧化。焊接工艺比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成形要好。